请教关于调试BUG问题!第2季

楼主:
我在电池驱动中用两个GPIO检测是否插入USB或AC充电器
即有三种状态:USB充电、AC充电器充电、电池供电
当用USB或者AC充电器充电时,在CE系统桌面的任务栏上显示一个电源插头的图标,
当只有电池时,在CE系统桌面的任务栏上对应位置应该没有“电源插头”显示
检测方法就是判断当前GPIO的状态是“高还是低”
正常情况下,在常温,系统一切正常
但是当做高温实验时(46度)
当不插入任何外加电源(USB、AC充电器)时,系统任务栏对应的位置会出现“电源插头”这个图标
(注:当高温实验时,是不对PDA进行任何操作的,只是让它自己运行CE系统)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什么原因??
高温会造成GPIO状态的变化吗??

网友:
如果没有上啦或者下拉 ,GPIO端口在高温下可能发生不稳定的情况,这很正常, 60度 一般超出一般芯片的正常工作范围,  工业品的也许可以达到80度的正常工作允许范围,一般的话 就很难说了

网友:
谢谢slyzhang!
我们的CPU是intel的PXA270
温度没到60度,只有46度
至于是否有上拉下拉我还不知道,得把图要来看看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