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2的AD会单独坏掉吗?

楼主(2008-05-13):
LPC2132的AD会单独坏掉吗?
我用LPC2132做AD采样,但其中的几块电路AD采不上数,现象类似于短路,但测试没有短路,除AD外其它运行正常,可不可能是2132的AD坏了呢?
测试
其它

网友A:
可以单独损坏,比如相应的引脚,以及内部的转换、采样控制器等等。只是概率很小,而且很少出现多块都坏的情况。
当然如果芯片本身质量问题,或者批次问题,或者时间太久氧化等情况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