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rst-chance exception in **.exe access violatio ...

楼主(2008-07-31):
关于first-chance exception in **.exe access violation的问题
这个代码我已经放上去了,工程是用EVC创建的。ApiDll是那个动态库,MFCTest是基于对话框的应用程序 。
access
问题
应用程序
对话框
动态

网友A:
在dll中显示界面应该在dll使用dll中的资源,
你现在是在dll中使用exe中的资源和句柄,你这样做还不如
直接把dll中的代码放到exe中得了。

网友B:
如果将所有代码放在exe中的话,我在其它应用程序中也要使用同样的代码,为了增加代码的使用效率,把共用的代码封装在一个dll中,可以减少flash的使用等。这样封装的方式,以前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
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啊?上网也没找到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C:
你以前封装的也是界面类?

网友D:
差不多吧,界面控件类。

网友E:
还真没这么做过,也学习一下。
代码用evc编译不过去。

网友F:
用EVC可以编译成功,只是要看看exe中的lib链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