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生成文件大小问题

楼主(2008-01-03):
关于KEIL生成文件大小问题
我写了个小程序,最后生成文件显示Program Size: data=8.0 xdata=0 code=2038
我不是很明白 data xdata code 代表什么意思,请高手指教,
还有就是他生成的HEX文件是5.54K真是搞不懂,我用的是AT89C2051不知到能不能装下。
程序

网友A:
data xdata code 代表什么意思,这些指的是你的程序占用这些区域的空间大小不一
HEX文件不等同于CODE区
因为,HEX文件还是文件头,经及各种文件的定位指示的标志什么的
这么一来内容就多了,
面CODE区,就是你的代码占用的空间大小,是你烧入ROM中后占用的物理空间...

网友:
AT89C2051不知到能不能装下。
要看你的单片机有没有大于code=2038 的ROM空间咯
呵呵

网友B:
非常感谢。还想问一句,AT89C2051的ROM是2K的,所以应该是2*1024=2056个字节吧。所以是不是应该能写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