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系统(LINUX)通过蓝牙拨号发送邮件,能否介绍一下大体的流程和需要了解的技术协议?

楼主:
   1)手机拨号都需要什么条件?必须支持GPRS MODEM才可以吗?

   2)通过手机拨号后连接到的是什么网络?可以直接在嵌入系统中用C编写邮件程序发送邮件到服务器吗?

   3)AT指令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吗?

   4)LINUX下,蓝牙开发需要做哪些工作?环境配置?

   小弟初涉及硬件方面的东西,请大家多解惑,十分感谢。

网友:
1)手机拨号都需要什么条件?必须支持GPRS MODEM才可以吗?

手机拨号需要GPRS MODEM的支持,如果手机有WIFI 或者 Buletooth,也可以实现上网.

  2)通过手机拨号后连接到的是什么网络?可以直接在嵌入系统中用C编写邮件程序发送邮件到服务器吗?

   如果是GPRS MODEM, 应该通过GPRS连接到运用上的核心网中,可以发送,只是需要配置

  3)AT指令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吗?

  可以

  4)LINUX下,蓝牙开发需要做哪些工作?环境配置?

需要相应的硬件环境,还有BT的协议栈blueZ, 相应的驱动等等.

网友:
引用楼主 ikevin 的帖子:

  1)手机拨号都需要什么条件?必须支持GPRS MODEM才可以吗?
手机拨号上网可以通过GPRS MODEM,也可以通过WIFI接入一个局域网

  2)通过手机拨号后连接到的是什么网络?可以直接在嵌入系统中用C编写邮件程序发送邮件到服务器吗?
通过GPRS MODEM拨号的,是通过移动公司提供的网关,再接入Internet网的。
通过Wifi,则通过局域网环境中的服务器作为网关,再接入Internet网的。

只要系统中集成了网络驱动(不管是GPRS,还是WIFI),能连接到Internet网,就可以自己写邮件程序发送邮件

  3)AT指令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吗?
AT指令不能直接发送电子邮件。必须自己编写程序。

  4)LINUX下,蓝牙开发需要做哪些工作?环境配置?
Linux下,蓝牙也是需要先集成驱动接口,合入对应的蓝牙协议,然后在应用层打开对应的接口(一般是串口),然后就可以通过接口对其控制及数据传输了。

  小弟初涉及硬件方面的东西,请大家多解惑,十分感谢。

网友:
1.2楼说得很对。

网友:
这个好难啊!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