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改变控件的布局和大小?

楼主(2008-11-17):
求教如何改变控件的布局和大小?
如题,小弟在一个模式的对话框上添加了一个日历控件和edit控件,
但是控件日历控件的过小,位置也不对,
在视图界面把日历控件拉大后,居然显示两个日历控件,每一个还是原来那么大。
edit控件情况基本一样,
请教高手,如何调整。
日历
居然
对话框
如何

网友A:
不会吧,你把那两个删除再放两个新的。

网友B:
多试试,这种问题基本上不算是问题
可视化的东东,大家都在用,不可能有这样低级的Bug的

网友:
控制窗口或控件位置和大小:
SetWindowPos
MoveWindow
动态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