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能驱动serial的问题!

楼主(2008-04-28):
关于功能驱动serial的问题!
我是菜鸟,想请各位大哥帮忙给指点一下。
我现在想在Wince下监测usb接口是否收到PC发送过来的数据,Wince作为Client端,我想利用功能驱动serial,但不知道在应用程序中该怎么调用,还望指点一下。
应用程序
大哥
接口

网友A:
不停地读,看返回,嘿嘿。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有个小问题,怎么读呀?是用CreateFile把Serial打开,再Readfile吗?

网友C:
我想既然你要用串口来监视状态,最好就是在主程序下面建立一个线程,隔一段时间就读一次,然后再判断一下,具体隔多长时间读一次就看自己的应用程序的需要了。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你的程序要求越快越好,也要尽量的每循环一次让程序sleep一下,哪怕是sleep(1)也好。

网友D:
感谢两位!
请问ericzhangali,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这样的程序,能给个连接什么的吗?
请问ZZhll,我要使用的是USB Function中的Serial驱动,我现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调用?

网友E: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