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概念问题

楼主(2008-01-17):
请教一个概念问题
wince概述里有句话说,wince可以工作在12种不同的处理器体系结构上。
我想问下什么叫做处理器体系结构呢?
搜过google都没有这个概念介绍的。
GOOGLE
处理器
wince

网友A:
例如ARM,x86,scale等等!

网友B:
一般CPU分两大阵营: CISC和RISC。比如x86就是CISC架构的,向ARM,MIPS就是RISC架构的。而ARM可以称ARM架构的处理器,ARM系列也包含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处理器,MIPS也一样。这里是WinCE支持的不同架构的CPU的列表:
http://msdn2.microsoft.com/en-us/embedded/aa71453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