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VXWORKS开发

楼主:
 我刚开始上班,好多东西都不懂,经理把板子给我了.让我自己弄.
问其他同事,他们都说忙,好郁闷呀!

主机,ARM9开发板,ADS1.2集成开发环境,JTAG仿真器.都有了.
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如果直接用Tornado 2.2 for pcPentium,然后和目标机这样连接可以吗?
仿真器好象没有用处了吧
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样 jtag仿真机指的什么 trace32吗调硬件驱动的 做应用用的少

网友:
请其他同事吃饭啊 没亲没故的凭什么教你

网友:
不可以用这个:
Tornado 2.2 for pcPentium。
用For ARM的,还要装 ARM BSP。

网友:
仿真器就是ARM JTAG的那种...

网友:
JTAG不是用来下给ARM程序的吗?

网友:
调试底层还是离不开仿真器。。。

网友:
楼主不要担心,凡是慢慢来,先学ARM,后学VxWorks操作系统,然后学学BSP开发,这样整个VxWorks+ARM开发流程你都清楚了,建议看下
        所选ARM处理器PDF资料,ARM相关书籍如《ARM嵌入式系统开发典型模块》这些,感觉北邮写的书很好,讲得很透,不想北航的太多雷同杂乱无章。
       VxWorks看看清华叫X坚写的《TORNADO与Vxworks开发指南》挺适合新书的
       然后自己根据爱好看是喜欢做硬件开发、BSP开发、还是软件开发,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个人感觉软件开发和硬件开发相对比较简单,一个就是多看点原理图,抄些NB的图然后自己组合到一起画个NB的,基本的应用看上2个礼拜就能明白不少,这两个都比较容易入手,当然BSP开发属于比较困难的需要你了解处理器构架、且熟悉操作系统,如果时间允许也可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