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C的文本框只能输入数字

楼主:
用VB.NET编写POCKET PC 2003应用程序,要求文本框只能键入数字和小数点,也能退格,删除,而不能输入汉字、字母等等。(输出可以是任何形式)。
刚刚在VB.NET论坛问过了(如何让文本框只能被输入数字),但是那里的方法好像只在PPC是手写输入时才有效,如果是软键盘输入,就不行了,请问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一定要用文本框吗,自己仿一个文本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文本框吗,自己仿一个文本不行吗?
必须用文本框……

网友B:
继承CEdit控件,添加onchar或keydown事件来判断输入的字符是不是数字不就可以么

网友:
最基本的方法,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判断过去了。。。。

网友:
not have the Number property in VB.N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承CEdit控件,添加onchar或keydown事件来判断输入的字符是不是数字不就可以么

对,自己写一段小的代码!不要老想着在那里设置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http://hi.baidu.com/pepsisoft/blog/item/d8664327bb011c03908f9d2c.html

这个帖子里面的内容和你提供的帖子有些类似,比较全。

你试过了,只能在手写时有效?

keypress应该都能触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