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加载中出现错误

楼主(2008-04-17):
wince加载中出现错误
我自己倒了NK想把它加载到开发板上去运行,我用的方法是DOS加载法,做DOM DOS可引导系统,然后把,NK.BIN,CONFIG.SYS,OUTOEXEC.BAT,LOADCEPC.EXE拷贝到DOM中,开发板启动提示丢失了HIMEM.SYS文件,请问怎么解决?谢谢,最好帮我说的详细点,我比较菜
wince
开发
系统
最好
WindowCE

网友A:
这个是dos系统的文件啊,要重装dos系统

网友B:
请问怎么装DOS系统啊?看资料上说的一般要软区才行,可我没软区该怎么办呢?

网友C:
这个比较麻烦,也可以利用ghos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