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初学者,请教大家keil的一些问题。谢谢大家了!

楼主(2008-04-10):
我是个初学者,请教大家keil的一些问题。谢谢大家了!
如何把我编的程序放到keil软件里,又如何才能生成opt等文件。
初学者
程序
如何
软件

网友A:
不太明白,如果用的是别的文字编辑软件那么一个复制粘贴就搞定,如果是要添加到工程里那么只要在工程树旁边点右键,然后点添加文件到工程就好了

网友B:
要做一个工程文件,然后把你的文件加进去,最后在option for ...中选产生hex文件.hex文件就是你要烧片子的.

网友C:
打开keil软件,以软件中打开你想打开的文件就是了,就象用word或其他的软件打开文件一样的打开就是了
如果是要加入到工程中,以上2位答得很细了

网友D:
新建一个工程,会生成一个目录,将你写的程序拷贝到这个文件中,然后在工程中加入这个文件。

网友E: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F: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