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池驱动的消息通知问题?

楼主:
我下了个电池驱动,希望在电量改变的时候WinCE有消息提示,我现在发现在BatteryPDDGetStatus函数中置gpStatus->fChanged为TRUE,第一次是可以弹出电量低的消息的,但是后面就不再提示了,在串口上有类似如下的消息发出:
0x83b04400: Received power notification
0x83b5f6b0: Battery status: Main=2 Backup=ff AC=0

我感觉应该修改一下注册表的某个地方,就可以实现多次弹出的,麻烦大侠帮忙.

网友A:
LZ下了个电池驱动!真是厉害啊!!!

如果是注册表,LZ可以把注册表导出来,用比较工具看看什么地方改变了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下了个电池驱动!真是厉害啊!!!

如果是注册表,LZ可以把注册表导出来,用比较工具看看什么地方改变了不就知道了吗!

1.)"我下了个电池驱动",是写错字了,应该为"我写了个电池驱动"
2.)谢谢楼上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下了个电池驱动!真是厉害啊!!!

如果是注册表,LZ可以把注册表导出来,用比较工具看看什么地方改变了不就知道了吗!

老大,我试了,注册表倒出来后没有变呀,真不知道在哪里了

网友:
没有变,就说明不是注册表的问题。

网友:
是啊,那到底是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