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自己程序开机后自动运行?

楼主:
小弟想练习一下如何操作注册表,
程序就是工程默认的,名字叫windows,
按照网上一些资料,
将自己的程序含入NK.bin,
然后[HKEY_LOCAL_MACHINE\init]添加  "Launch80"="windows.exe" ,"Depend80"=hex:1E,00,就可以。
可是怎么将程序含如NK.bin呀,什么PlatformBuilder呀,是一个开发包吗,还是什么插件,
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只是用vs2005和mobile的sdk,所以请教高手如何让自己的程序开机运行。
多谢各位!

网友:
利用 Platform Builder 和 你板子的 BSP 包, 把文件先添加到 BSP 中,如果没有 BSP,你可以把文件放到你的 NandFlash 中,然后在"windows.exe"中添加绝对路径,比如
"\\ResidentFlash\\windows.exe",这样就行了

网友:
-----------打包进NK的方法。-----------------
regedit.exe                        $(_FLATRELEASEDIR)\regedit.exe                                         NK         U

在platform.bib里面,照着上面的样子打包进去。
修改后把        platform.bib以及你要启动的程序手动复制到FLATRELEASEDIR这个环境变量指向的路径。然后重新make image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好多人问过了,修改注册表就OK了。看EXPLORE。EXE是怎么起来的就会明白的!

网友:
看lz的描述,找到的方法是对的,只是还不明白PB的用处,估计也就不明白CE系统的定制了。最好先了解一下这两者的概念再做。

大部分CE设备不支持hive,那么注册表的修改无法保存,修改注册表实现开机启动的方式是不行的。所以,要在通用CE平台上实现,必须能修改定制系统镜像才行。

网友:
去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eeworld.net/91program/archive/2008/12/04/3443881.aspx

网友:
有点晕,
小弟有发了贴,问PlatformBuilder和mobile sdk的区别,
基本了解了两者的关系,
但还是不知道,现在我使用mobile sdk,没有PlatformBuilder环境,
如何实现程序的开机启动功能,
关键不是注册表操作,是那个把应用程序添加进nk.bin的步骤,
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