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与51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两块开发板,一块ARM9的开发板移植了LINUX2.4,另一块51单片机,PC上的串口调试精灵可以接收ARM板的数据,51单片机也可接收PC用串口精灵发送的数据.但将ARM板与51板直接相连,51单片机却接收不到任何数据.这个奇怪问题折磨我两天了,哪位知道怎么解决啊?

PC上用Ubuntu linux也可以与51单片机成功通信.

网友:
Rx Tx 需要交叉吧

网友:
交叉,才能收发。。。

网友:
引用楼主 lcyellow 的帖子:
我有两块开发板,一块ARM9的开发板移植了LINUX2.4,另一块51单片机,PC上的串口调试精灵可以接收ARM板的数据,51单片机也可接收PC用串口精灵发送的数据.但将ARM板与51板直接相连,51单片机却接收不到任何数据.这个奇怪问题折磨我两天了,哪位知道怎么解决啊?

PC上用Ubuntu linux也可以与51单片机成功通信.

--------------那些开发板串口和PC连接使用的就是交叉网线。你用单片机和ARM连接,必须把TX和RX互换,在单片机的板子上割线比较快。

网友:
做个转换头就可以咯

网友:
1楼2楼的回答是你有可能忽略的,但,问题是你用什么线连接的,市场上卖的连接线,其TxRx交叉与否都是与端口(公口母口)匹配好的呀。

网友:
51   <--> PC 通
ARM  <--> PC 通

51 <--> ARM 当然要把原来的线中的Rx,Tx交叉一下了。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你现在解决了吗?

ME 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