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lcd 和普通lcd有哪些区别,驱动起来有何不同

楼主:
smart lcd 和普通lcd有哪些区别,驱动起来有何不同?

网友:
哪位大侠知道,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
SMART LCD一般自带BUFFER,外部没有了信号时,仍然能够自己进行刷新。
普通LCD所有信号全部由外部驱动,一旦没有了信号,就完了。

网友:
smart lcd就是不需要主控这边给lcd panel送行、帧同步信号,

在panel这边又多集成了哪些电路?

网友:
smart lcd在面板里又多集成了哪些电路,功能是什么?

网友:
直接集成了LCD大部分驱动,点频时钟,行、帧同步信号,还有buffer信号转换,无信号时的刷屏。

比如外部输入R8 G8 B8,连续串行数据,会在驱动电路里面转换成R8G8B8的并行24bit信号,然后放在LCD的buffer中,进行显示。

网友:
如果是24位的屏,我只接18根线,会不会有颜色丢失?

网友:
lcd 驱动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明明是24位的屏,为什么只接18位呢?

网友:
只接18位,一般是因为CPU只有18个信号线:R6G6B6。
这样当然会有颜色丢失,但是效果绝对不是人眼能清晰识别出来的,所以你不用担心。
比如你将PC的液晶显示器的颜色值设为16bit和32bit对应看看。32bit其实就是24bit颜色值加上一些冗余信息。

网友A:
谢谢楼上朋友的解答,那我320x240的24的屏,framebuffer的大小是不是设置成320x240x24/8个字节的大小
,但是我看我们用的方案的驱动里面设置成320x240x32/8,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lcd controler datasheet里面将framebuffer及每行数据都要字节对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朋友的解答,那我320x240的24的屏,framebuffer的大小是不是设置成320x240x24/8个字节的大小
,但是我看我们用的方案的驱动里面设置成320x240x32/8,这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由于寄存器是32位的,可以强行转化为32位后方便存取,提高速度。

网友:
请问smart panel是不是内部自带晶振,来提供panel自身所使用的cloc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