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EVC有这个库吗?

楼主(2008-05-25):
求解:EVC有这个库吗?
VC++ 程序到EVC环境的时候,
#pragma comment(lib,"winmm.lib")
出错?
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winmm.lib'
PS:
1.还有不少函数都没有定义?
我是直接把VC++的自带头文件的定义直接在EVC里定义的,这样行不行,未知?
2.再有,EVC下可以用MCI录音吗?
录音
comment
程序

网友A:
好像是没有winmm.lib
是有很多函数不多用,有些函数可以用,但某些参数也不支持。
直接用VC的,当然不行!

网友B:
解决了,那个库里的东西不是必需,所以我直接注掉了 -_-
还有一个问题
'Create'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har [7]' to 'const unsigned short *'

网友C:
使用Unicode
m_graph2.Create(TEXT("STATIC"),"",WS_VISIBLE|WS_CHILD,rct,this,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