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起来了,但串口输出停在Freeing init memory: 88K

楼主:
移植linux2.6.22至pxa270基本成功了
nfs方式能将系统起来。
工具链为arm-none-linux-gnueabi
busybox版本1.9.0。
启动参数:boot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1.100:/rootfs ip=192.168.1.200::::: console=ttyS0,38400 netmac=00:cf:0a:be:04:25 mem=64M nohalt
启动后telnet连上板子,/dev下有console.
但串口输出停在Freeing init memory: 88K后就没有输出了。连接板子只好用telnet方式。
sys_open((const   char   __user   *)   "/dev/console",   O_RDWR,   0)函数中
该函数没有返回,似乎死在里头了,作为菜鸟我也尝试跟踪,一路打印,直到驱动里也没找出个所以然来
东西弄得差不多了,不想在年底留个尾巴,还请各位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因为之前好多发帖无回帖或无结果,担心分数浪费,还请各位指点,一定加分

网友:
有几种可能:
1. 检查你的串口波特率。我看到你这里设38400,你的bootloader中是设的这个波特率么?你的pc终端软件是用这个波特率么?试试115200...
2. 串口设备名是ttyS0么?以前老版本pxa内核名字怪怪的好像不是这个...

也可以试试参数行加上:init=/bin/sh, 看看直接打开shell行不行,如果行,那么就检查你的/etc下的启动脚本有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