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点拨:ARMulator 中如何使用定时器?

楼主:
求高手点拨:ARMulator 中如何使用定时器?

我按照《ADS_DEBUGTARGETGUIDE_D.PDF》写了 Timer1 的初始化函数,但是不知道怎样关联中断处理函数了。请高手点拨,呵呵:

#define CLK           20000000
#define TimerBase     0x0a800000
#define Timer1Loa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imerBase)))
#define Timer1Value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imerBase + 0x04)))
#define Timer1Contro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imerBase + 0x08)))
#define Timer1Clea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imerBase + 0x0C)))

Timer1Load = CLK/OS_TICKS_PER_SEC;
Timer1Control = 0x00000000;
Timer1Control  ?= 0xC0;

网友:
你找找IRQ这样的宏标识...
仅跟的函数就是...

网友:
仍未解决,郁闷中...

网友:
奇怪,我之前发的帖子怎么不见了?

搂主,你这个问题我解决了,你看看我下面贴的程序理注释的地方.没法改成红色的,就在注释未安装前的那个地方. 这个程序是可以运行的,你可以复制到你的机器上试试.

/*  说明: 下面程序从ads1.2\EXAMPLES\EMBEDDED\RPS_IRQ移植而来.
        程序主要用来演示怎样使用armulator的定时器中断.
        关键的地方在:
        1>.要打开中断.
        2>.要更改IRQ的服务程序.
        3>.'服务程序'必须离'矢量'在32MB范围内.即25位地址.
        4>.无中断矢量初始化程序(无.s文件),只修改了IRQ.
        5>.目标CPU必须与调试器一致(如同是arm920T).
*/
#include   // for printf()
#include // for exit(1)
/**********/
/* 中断源 */
/**********/
#define IRQUser         0x0001
#define IRQProgrammed   0x0002
#define IRQCommsRx      0x0004
#define IRQCommsTx      0x0008
#define IRQTimer1       0x0010
#define IRQTimer2       0x0020
/**************************/
/* 标准存储器映射外设基址 */
/**************************/
#define IntBase         0x0A000000  /* 中断控制器 */
#define TimerBase       0x0A800000  /* 定时器     */
/*****************/
/*  定时器寄存器 */
/*****************/
#define Timer1Load       (*(volatile unsigned *)TimerBase)
#define Timer1Value      (*(volatile unsigned *)(TimerBase + 0x04))
#define Timer1Control    (*(volatile unsigned *)(TimerBase + 0x08))
#define Timer1Clear      (*(volatile unsigned *)(TimerBase + 0x0C))

#define Timer2Load       (*(volatile unsigned *)(TimerBase + 0x020))
#define Timer2Value      (*(volatile unsigned *)(TimerBase + 0x024))
#define Timer2Control    (*(volatile unsigned *)(TimerBase + 0x028))
#define Timer2Clear      (*(volatile unsigned *)(TimerBase + 0x02C))
/****************/
/* 定时器控制位 */
/****************/
#define TimerEnable      0x80
#define TimerPeriodic    0x40
#define TimerPrescale0   0x00
#define TimerPrescale4   0x04
#define TimerPrescale8   0x08
#define TimerDisable     0x00
#define TimerCyclic      0x00
/*************************/
/* 中断控制器 IRQ 寄存器 */
/*************************/
#define IRQStatus      (*(volatile unsigned *)IntBase)
#define IRQRawStatus   (*(volatile unsigned *)(IntBase + 0x04))
#define IRQEnable      (*(volatile unsigned *)(IntBase + 0x08))
#define IRQEnableSet   (*(volatile unsigned *)(IntBase + 0x08))
#define IRQEnableClear (*(volatile unsigned *)(IntBase + 0x0c))
#define IRQSoft        (*(volatile unsigned *)(IntBase + 0x10))

int IntCT1 = 0;
int IntCT2 = 0;
int Count  = 0;

unsigned *irqvec = (unsigned *)0x18;//IRQ

void __irq IRQ_Handler(void)
{
  unsigned status;

  status = IRQStatus;
  /* 处理中断源 */
  if (status & IRQTimer1)
  {
    Timer1Clear = 0;/* 清除中断 */
    IntCT1++;        /* 置标记   */
  }
  else if (status & IRQTimer2)
  {
    Timer2Clear = 0;/* 清除中断 */
    IntCT2++;        /* 置标记   */
  }
}
/* ************************************************** */
/* 更新'矢量'的内容使他包含一个转移到'服务程序'的指令 */
/* 函数返回原'矢量'值.                                */
/* 注意: '服务程序'必须离'矢量'在32MB范围内.          */
/* ************************************************** */
unsigned Install_Handler (unsigned routine, unsigned *vector)
{
        unsigned vec, oldvec;
        vec = ((routine - (unsigned)vector - 0x8)>>2);
        if (vec & 0xff000000)
        {
                printf ("Installation of Handler failed");
                exit(1);
        }
        vec = 0xea000000 | vec;//EA=
        oldvec = *vector;
        *vector = vec;
        return (oldvec);
}
/* ************************************************** */
/* 打开或关闭中断                                     */
/* 通过读 cpsr 标记然后更新第7位来打开或关闭中断      */
/* 这些函数只能用于 privileged 模式,因为cpsr和spsr的  */
/* 控制位在用户模式下不能改变.                         */
/* ************************************************** */
__inline void enable_IRQ(void)
{
        int tmp;
        __asm
        {
                MRS tmp, CPSR
                BIC tmp, tmp, #0x80
                MSR CPSR_c, tmp
        }
}
//
__inline void disable_IRQ(void)
{
        int tmp;
        __asm
        {
                MRS tmp, CPSR
                ORR tmp, tmp, #0x80
                MSR CPSR_c, tmp
        }
}
//
// 如果目标为920T则要清除所有中断捕获!
int main(void)
{
        printf("Timer Interrupt Example\n");
//未安装前   00000018            [0xe7ff0010]   dci      0xe7ff0010 ; ? undefined
//使地址(IRQ)00000018处为:        [0xea002022]  * b  IRQ_Handler
        Install_Handler ((unsigned)IRQ_Handler, irqvec);
        printf("Normal (RAM at 0x8000, semihosting) version\n\n");
        printf("Initializing...\n");
//打开中断
        enable_IRQ();
//
        IRQEnableClear = ~0;      // 清除所有的中断

        Timer1Control = 0;        // 通过控制位关闭计数器
        Timer2Control = 0;

        Timer1Clear = 0 ;         // 通过写任何值到'清除'清除寄存器来清除中断
        Timer2Clear = 0 ;

        Timer1Load = 2000;        // 装计数器值
        Timer2Load = 8000;

        Timer1Control = (TimerEnable   |  // 使能定时器
                    TimerPeriodic  |  // 周期性产生中断
                    TimerPrescale8 ); // 置最大预分频8位

        Timer2Control = (TimerEnable   |
                    TimerPeriodic  |
                    TimerPrescale8 );

        IRQEnableSet = IRQTimer1 | IRQTimer2; // 使能2个定时器中断

        printf("Running...\n");

        IntCT1 = 0;          // 清 CT1 标记

        IntCT2 = 0;          // 清 CT2 标记
        Count  = 0;

        while ( Count < 20 )
        {
                if (IntCT1 != 0)        // 定时器1产生中断
                {
                        Count++;
                        printf("IntCT1\n");
                        IntCT1 = 0;         // 复位定时器1中断标记
                }
                if (IntCT2 != 0)        // 定时器2产生中断
                {
                        Count++;
                        printf("IntCT2\n");
                        IntCT2 = 0;         // 复位定时器2中断标记
                }
        }
        printf("Ended\n");
        disable_IR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