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 getstatus xxxxxx

楼主:
s3c2410开发板当从串口中得到信息时,会自动反馈+SL GetStatus xxxxxxx的信息,请问怎么可以去掉啊?

//
// @doc OEM
// @func    ULONG | SL_GetStatus | This structure is called by the MDD
//   to retrieve the contents of a COMSTAT structure.
//
// @rdesc    The return is a ULONG, representing success (0) or failure (-1).
//
ULONG
SL_GetStatus(
            PVOID    pHead,    // @parm PVOID returned by HWInit.
            LPCOMSTAT    lpStat    // Pointer to LPCOMMSTAT to hold status.
            )
{
    PS2410_UART_INFO pHWHead = (PS2410_UART_INFO)pHead;
    ULONG      RetVal  = pHWHead->CommErrors;

/*  RETAILMSG(1, (TEXT("+SL_GetStatus 0x%X\r\n"), pHead));  */

        pHWHead->CommErrors = 0; // Clear old errors each time

    if ( lpStat ) {
        try {
            if (pHWHead->CTSFlowOff)
                pHWHead->Status.fCtsHold = 1;
            else
                pHWHead->Status.fCtsHold = 0;

            if (pHWHead->DSRFlowOff)
                pHWHead->Status.fDsrHold = 1;
            else
                pHWHead->Status.fDsrHold = 0;

            // NOTE - I think what they really want to know here is
            // the amount of data in the MDD buffer, not the amount
            // in the UART itself.  Just set to 0 for now since the
            // MDD doesn't take care of this.
            pHWHead->Status.cbInQue  = 0;
            pHWHead->Status.cbOutQue = 0;

            memcpy(lpStat, &(pHWHead->Status), sizeof(COMSTAT));
        }
        except (GetExceptionCode() == EXCEPTION_ACCESS_VIOLATION ?
                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 : EXCEPTION_CONTINUE_SEARCH) {
            RetVal = (ULONG)-1;
        }
    } else
        RetVal = (ULONG)-1;

    DEBUGMSG (ZONE_FUNCTION,
              (TEXT("-SL_GetStatus 0x%X\r\n"), pHead));
    return(RetVal);
}

请问我在一个文件中这样注释掉调试信息,可以吗?

网友:
当然可以了。

而且这种问题,自己一试就知道了,何必要问呢。

网友:
可是我试过了呀,还是有那样的反馈信息,很多方法我都试过了,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吧,是不是我定制内核的时候还要注意思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