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用Delphi实现如CodeVisionAVR软件中的下载功 ...

楼主(2008-04-03):
请问能不能用Delphi实现如CodeVisionAVR软件中的下载功能?
rt
软件

网友A:
可以吧,不过很多程序都是VB写的。

网友B:
有没有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如使用XX控件之类的。

网友C:
你说的那个软件是串口的还是并口的?delphi应该都可以.
串口就打开com1, com2之类的,并口就打开lpt1之类的文件.

网友D:
是并口的。只是打开文件用下面这个吧?
var
lpt: textfile;
begin
assignfile(lpt,'lpt1');
rewrite(lpt);
write(lpt,'打印测试');
write(lpt,#12); //打印机换页
closefile(lpt);
但是用这个怎么设置参数,好让芯片知道是要用JTag向Flash中写程序。方便的话能否小举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