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era问题呀!!???

楼主:
我的摄像头分辨率是720*288的,使用camera 接口输入,在7寸TFT上显示(800*480),调试时发现,水平方向左右两端的图像缺失,不能完整显示,其他的正常。请问这是啥原因??高手指点,急!!!

网友:
有图吗?贴出来看看

网友:
代码啊,图片啊,设计思路啊,贴出来人家才好分析啊。

网友:
我也想做,可惜我还没有到你的水平,

网友:
你的camIF 的sourcesize_x/y和target-x/y是怎么设置的?
你拍照下来的图片是正常的吗?
ps问一句: 你怎么知道水平方向左右两端的图像缺失的?

网友A:
------------我想请教大家个问题:驱动开发好以后如果想要图像显示出来要用什么来开发?我记得在Windows状态下需要借助direcshow的。我很想知道在wince下是怎么做的。

网友:
怎么我刚才的回复没有了?

重复一下:
你的sourcesize_x/y和targetsize_x/y怎么设置的啊?
另外你拍照下来的图片对吗?

网友:
楼上使用什么ARM芯片?我看到2440官方有Camera驱动哦。我下周也Camera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大家个问题:驱动开发好以后如果想要图像显示出来要用什么来开发?我记得在Windows状态下需要借助direcshow的。我很想知道在wince下是怎么做的。

用WriteFile/ReadFile/DeviceIoControl函数来对驱动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大家个问题:驱动开发好以后如果想要图像显示出来要用什么来开发?我记得在Windows状态下需要借助direcshow的。我很想知道在wince下是怎么做的。

用WriteFile/ReadFile/DeviceIoControl函数来对驱动操作啊!

这个我明白,我的意思是说,视频数据是比较大的,在Windows下要使用directshow这个东西。
如果ARM平台直接读写视频数据会不会很耗ARM资源,甚至导致ARM死机?

网友:
应用怎么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按理是要用到directshow的。

驱动调试的时候,我就直接把preview的rgb数据扔到lcd 的framebuffer里,看看对不对。
拍照codec的数据我没存过,后面就用应用程序来调试的。

不过应该也可以在驱动里做,存到文件里,.yuv格式的,然后用yuv工具来看,呵呵,仅仅简单调试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调试的时候,我就直接把preview的rgb数据扔到lcd 的framebuffer里,看看对不对。

嗯,我记得我以前开发的camera驱动好像也是直接把preview的数据直接放到framebuffer里的,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好像在内存复制的时候要在kernel模式低下进行的,具体想不起来的,不过这种方法肯定是可行的!
yy080808说的"拍照codec的数据"这个我也没用过,关注一下,还不知道怎么用它呢?

网友:
大家好,我也是做摄像头的应用的,现在正在烦恼之中.我用的是三星2440开发扳.用了逻辑的摄像头,现在下了camtest2的代码,能用,但是我看不懂,所以也不会写.一点思路都没有,希望能找到一起做这个项目的人,一起学习一起研究.我的应用程序只要做出能显示,能捕捉图片就可以了.希望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昨天讨论,摄像头开发的人呢?

网友:
//sourcesize_x/y
#define CAM_SRC_HSIZE                                (720)
#define CAM_SRC_VSIZE                                (288)
//target-x/y
#define PREVIEW_X                        (800)
#define PREVIEW_Y                        (480)

网友D:
在camera的驱动里把preview数据copy到framebuffer,这个方法是可行而且也比较简单。摄像头分辨率与TFT分辨率不一致,copy时就只好一行一行拷贝了,就样就容易做到对齐、反转等。这样做容易理解,但是这个方法不好。显示的位置就固定了,桌面上的图标就被覆盖了。这样做其实就不在wince的管理之下了。本来camera的驱动,主要是采集和变换,这样做camera的驱动还包含了显示。谁有更好的方法,欢迎交留,maxim@163.com。我用的是2440开发板,做了一个saa7113到camera的接口输入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camera的驱动里把preview数据copy到framebuffer,这个方法是可行而且也比较简单。摄像头分辨率与TFT分辨率不一致,copy时就只好一行一行拷贝了,就样就容易做到对齐、反转等。这样做容易理解,但是这个方法不好。显示的位置就固定了,桌面上的图标就被覆盖了。这样做其实就不在wince的管理之下了。本来camera的驱动,主要是采集和变换,这样做camera的驱动还包含了显示。谁有更好的方法,欢迎交留,maxim@163.com。我用的是2440开…

跟我的方案好像是一样的.记得当时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插拔视频口的时候,视频图像会死掉,所以得一直去取有个状态寄存器的值,一出错就得重新复位camera和初始化工作,不知道楼上的是否也有这个问题啊,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我没去试过拔插视频口,你camer输入也用saa7113?

网友:
2440有现成的Camera驱动了吧。我看友善的bsp有啊

网友E:
我现在问题是当全屏显示时(800*480),不能把摄像头水平方向的720点全部显示

网友:
camera的驱动里把preview数据copy到framebuffer,我说这个,只是拿来调试用的,看看底层硬件的配置什么的是不是正确,如果这一步都错,那么说明你的配置有问题。如果ok,那么如果和应用配合出现问题,你就可以去查其他的原因了。

camera的驱动按ms的接口,还是有些复杂的我个人认为,很多接口定义,另外它把它看做是PIN 和camera adapter两样东西的组合,一个是数据流(stream)的管理,一个是物理设备的管理。我也就看了个皮毛,知道哪里改我要改的东东就点到为止了。

lz是做应用的吧?
首先要保证的是驱动按你的要求输出给你的图象/数据ok,接下来就看是不是应用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去试过拔插视频口,你camer输入也用saa7113?

对,你可以插拔试一下,应该也有这个问题的,其实应该是视频信号与地短接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问题是当全屏显示时(800*480),不能把摄像头水平方向的720点全部显示

不懂?问题描述的具体点!

网友:
用 preview通道时,目标窗口大小不应该打过源窗口大小的,所以  你源大小是 720*288,目标窗口是 800*480,会出错。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我的TVP5147调试了好久都没改进

网友:
你好,我也正在用2440+saa7113H做采集,在ADS下直接进行调试。遇到个问题想请教一下,7113输出的是ITU656格式,它是怎么引起2440产生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