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 与 windows ce 嵌入式系统的usb通信

楼主:
现有一个条形码识别掌机,
掌机系统为 windows ce.net 6.0,
有usb接口。
将掌机usb接口直接与windows vista电脑相接,不需要任何操作就可以实现通信。
但将掌机与windows xp相接,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比如安装一个activesync 4.5,在连接的过程中,显示错误:有程序禁止了activesync的运行(防火墙)或者是需要将activesync更行到与设备一样的版本。
activesync4.5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而且我卸载了所有的杀毒软件和防火墙,windows xp 自带的防火强也已经关掉。
请不吝赐教
如果可以解决,愿意奉上100分。

网友:
我们正准备上WINCE6,XP下的,正好借机看看,如果碰到同样的问题,也知道个解决方法。

这里用CE6的高手很多,等他们来帮忙。

网友:
=...,还在CE5上工作

网友:
你要看看CE60里面的同步组件有没存在NK内核中,然后看看他们有没执行,我记得CE50下的同步组件是repllog.exe+rnaapp.exe+ rapisrv.exe这几个,可以通过在他们的源代码里面加调试信息,看他们有没被调用执行.CE60就不清楚了,估计差不多吧.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我现在只需要一个来宾方式连接就可以了,
同步方式先不考虑,
还有那个掌机已经是一个嵌入式系统成品,我该怎么调用它的源代码呢?

网友:
补充一下问题,现在发现掌机上显示的是已连接,pc机上还是老样子。

网友:
和vista链接时,vista上也装了activesync没?

网友:
我想您是问和xp装了activesync了没吧?
装了。
和vista连接的时候恨完美,什么都不用装就可以连接上了。

网友:
Vista上不用ActiveSync的,好像是DeviceCenter。

网友:
楼上,您说的可能对的,vista系统不是我自己的,它上面可能有DeviceCenter

网友:
不能沉啊!

网友:
请问掌机对应的usb驱动装了吗。

网友:
可能是activesync用到的端口与计算机某个串口有冲突~造成在pc端无法完成activesync连接~~这个需要修改CE的serial驱动的~以前我遇到到过这个问题~修改serial的驱动就 搞定~

网友:
或者直接把ce的串口功能给禁掉~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还想麻烦问一下:
我现在手里的就是一个成品掌机,如果我要改的话,要怎么改?需要些什么硬件或软件的工具吗?

网友:
应该不会是ActiveSync功能的问题,因为既然是成品样机,那么ActiveSync是必然用到的功能,这个不会有问题的,不然不会拿出来给客户用的。

估计是你PC上的WindowsXP里的驱动有了问题。你可以另外找一台WINCE的设备来试一下,看看ActiveSync能不能用。

网友:
改注册表就能禁掉串口,不过不知道你的掌机是什么平台的~

网友:
15楼,你说的这个也很对,因为掌机和vista系统连接的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
所以估计就是xp的问题了,我没有另外的windowsce系统了,但是试了很多的xp机都是一样的结果
还有个可能就是16楼说的有可能串口发生了冲突

现在我再提供一条信息:
掌机和xp连接时,有那么一次连接成功过!之后就再也不行了。我记得那次我卸载了所有的杀毒软件,连上了,我以为好了,就把杀毒软件又装上了,重启了下,就又连不上了。然后不管我再怎么卸载杀毒软件,甚至关掉了xp的防火墙,也没有用了,再也连不上了。

网友:
怎么和玩游戏一样,信息不一起提供呢。

你找一台干净pc就装一个activesync,试试如何。

网友:
重装XP试试。

问问厂家是最好的办法了,省得在这里没头没脑的乱猜。

网友A(2008-07-30):
在发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信息还没有出生,刚刚发生的。
打电话问过厂家,厂家说,下个最新的active sync,如果不行就是掌机坏了,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为什么vista 行xp就不行
我为了这个把系统重装了,还是不行。
现在我又发现个问题:掌机上显示的是已连接!xp上还是连接出错。我的电脑里仍然是啥也看不到。

网友B:
打开xp的dhcp client服务试试

网友C:
21楼
请问xp的dhcp client服务如何打开?

网友D: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

网友E:
我想我该结贴了,
多谢各位指点,
分数不多,意思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