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缓冲区问题

楼主:
这阵子做了个vc到wince的项目移植,程序移植到wince下以后,在windows mobile5.0模拟器上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在手机上一跑就出现问题。
程序的功能是远程视频监控,通过socket(udp)进行通信,系统初始化完成后,给远程的Camera发送消息,然后Camera端不断以udp的方式的给应用程序发送rtp数据包(25帧/s),应用程序接收数据包。现在的问题是程序在手机上跑大概5分钟的时候,就接收不到udp包了,显示接收的长度是0,模拟器上跑同样的程序没任何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socket接收缓冲区的问题,wince下socket缓冲区怎么查看和设置啊,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
贴出你的设置代码来看看。

网友:
RecvDataBySocket( unsigned char* dst, int nSize )
{
        int         nRet  = -1;
        int         nRecv = 0;

        char        szTrace[MAX_PATH] = "";
//        static int  nCount = 0;

        if ( NULL == m_pRecvBuf || nSize > m_nRecvBufLen )
        {
                if ( m_pRecvBuf )
                {
                        free( m_pRecvBuf );
                        m_pRecvBuf    = NULL;
                        m_nRecvBufLen = 0;
                }
                m_pRecvBuf = (unsigned char*)malloc(nSize+1);
                if ( NULL == m_pRecvBuf )
                        return nRet;
                m_nRecvBufLen = nSize;
        }

        do {
                nRecv = recvfrom(m_sockSrv, (char*)m_pRecvBuf, nSize, 0, (SOCKADDR* )&m_addCli, &m_nfromlen);
                if ( nRecv > m_nRtpHdrLen && m_bRunning )
                {
                        m_pRtpHdr = (RTPHeader*)m_pRecvBuf;
                        nRecv -= m_nRtpHdrLen;

//                        sprintf( szTrace, "Sequence Number = %d, Marker = %d", ntohs(m_pRtpHdr->sequencenumber), m_pRtpHdr->marker );
//                        ATX_TRACE(AV_LOG_ERROR, szTrace, 0 );

                        memcpy( dst, m_pRecvBuf + m_nRtpHdrLen, nRecv );
                        nRet = nRecv;
                }

        } while(m_bRunning && -1 == nRet);

        return nRet;
}

应用程序一直通过回调函数来调用RecvDataBySocket函数接收Camera发来的数据

网友:
缓冲区我没有进行特别的设置,哎,这个问题困扰了3天了,郁闷

网友:
得到缓冲区用 getsockopt 设置缓冲区 setsockopt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我的应用程序处理udp包的速度不够快,从而导致接收缓冲区满,Camera发送过来的数据就收不到了?

网友:
有可能呀,udp是不可靠协议,需要应用软件另做传输控制协议才能保证可靠传输,或者改用tcp协议

网友:
应该是发生阻塞了,应该是你处理的速度不够快,udp不停的发发生阻塞,发生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在camera端做步判断,这样等收到处理完的返回消息时再发下一个,这样可以保证不会发生阻塞。

网友:
camera端是硬件做的,已经做成板子了,在应用程序端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改一下,PC上和模拟器上跑都没有问题,我也怀疑跟处理速度有关。camera端的数据一直不停的发送过来,这边来不及处理的话会做什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