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clib/utils/src中用make,在安装进度到了0 left后,会出现如下的错

楼主: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
bbfd.a(archures.o): In function `bfd_default_scan':
(.text+0x31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rchures.o): In function `bfd_default_scan':
(.text+0x33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bfd.o): In function `bfd_errmsg':
(.text+0xaf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xstrerror'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opncls.o): In function `bfd_fill_in_gnu_debu
glink_section':
(.text+0x20d): undefined reference to `lbasenam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opncls.o): In function `bfd_create_gnu_debug
link_section':
(.text+0x30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lbasenam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opncls.o): In function `bfd_alloc2':
(.text+0x75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objalloc_alloc'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opncls.o): In function `bfd_alloc':
(.text+0x7d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objalloc_alloc'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opncls.o): In function `_bfd_free_cached_inf
o':
(.text+0xa8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objalloc_fre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opncls.o): In function `_bfd_delete_bfd':
(.text+0xaf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objalloc_fre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opncls.o): In function `_bfd_new_bfd':
(.text+0xbdf): undefined reference to `objalloc_creat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opncls.o): In function `bfd_release':
(.text+0x6e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objalloc_free_block'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yms.o): In function `bfd_decode_symclass':
(.text+0x2bf):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toupper'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hash.o): In function `bfd_hash_allocate':
(.text+0x19a):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objalloc_alloc'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hash.o): In function `bfd_hash_lookup':
(.text+0x46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objalloc_alloc'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hash.o): In function `bfd_hash_lookup':
(.text+0x54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objalloc_alloc'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hash.o): In function `bfd_hash_table_free':
(.text+0x69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objalloc_fre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hash.o): In function `bfd_hash_table_init_n'
:
(.text+0x6e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objalloc_creat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hash.o): In function `bfd_hash_table_init_n'
:
(.text+0x76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objalloc_alloc'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rec.o): In function `srec_bad_byte':
(.text+0x8e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rec.o): In function `srec_scan':
(.text+0xb7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rec.o): In function `srec_scan':
(.text+0xc6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rec.o): In function `srec_scan':
(.text+0xd3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rec.o): In function `srec_scan':
(.text+0xd4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rec.o): In function `srec_scan':
(.text+0xd5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rec.o): In function `srec_scan':
(.text+0xd6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rec.o): In function `srec_scan':
(.text+0xe5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rec.o):(.text+0xe77): more undefined refere
nces to `_hex_value' follow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rec.o): In function `srec_init':
(.text+0x78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ex_init'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binary.o): In function `mangle_name':
(.text+0x1c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tekhex.o): In function `getvalue':
(.text+0x1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tekhex.o): In function `getvalue':
(.text+0x2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tekhex.o): In function `getvalue':
(.text+0x3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rd_section_eh_frame':
(.text+0x17c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iterative_hash'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eh-frame.o): In function `_bfd_elf_disca
rd_section_eh_frame':
(.text+0x17d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iterative_hash'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eh-frame.o):(.text+0x17f0): more undefin
ed references to `iterative_hash' follow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eh-frame.o): In function `_bfd_elf_disca
rd_section_eh_frame':
(.text+0x18cf):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tab_find_slot_with_hash'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out32.o): In function `aout_32_final_link':
(.text+0x606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out32.o): In function `aout_32_final_link':
(.text+0x607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cofflink.o): In function `coff_link_add_symb
ols':
(.text+0x484b):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rchive.o): In function `_bfd_generic_read_a
r_hdr_mag':
(.text+0x160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rchive.o): In function `_bfd_add_bfd_to_arc hive_cache':
(.text+0x170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tab_find_slot'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rchive.o): In function `_bfd_add_bfd_to_arc hive_cache':
(.text+0x175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tab_create_alloc'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rchive.o): In function `_bfd_look_for_bfd_i n_cache':
(.text+0x17a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tab_find'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cache.o): In function `bfd_open_file':
(.text+0x31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nlink_if_ordinary'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tabs.o): In function `_bfd_link_section_sta bs':
(.text+0x9c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tabs.o): In function `_bfd_link_section_sta bs':
(.text+0x9d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soclib-cc: *** Action failed with return value `256'. Stop.
soclib-cc: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make[1]: *** [soclib-simulate-any]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usr/local/soclib/utils/src/soclib-simulate-any'
make: *** [all] Error 1
详情回复

网友(2008-10-18):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tekhex.o): In function `getsym':
(.text+0x9a):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tekhex.o): In function `tekhex_init':
(.text+0x69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ex_init'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tekhex.o): In function `tekhex_object_p':
(.text+0xae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tekhex.o): In function `tekhex_object_p':
(.text+0xaed):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tekhex.o): In function `tekhex_object_p':
(.text+0xafa):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tekhex.o): In function `tekhex_object_p':
(.text+0xbbd):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tekhex.o): In function `tekhex_object_p':
(.text+0xbd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tekhex.o):(.text+0xcca): more undefined refe
rences to `_hex_value' follow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 In function `ihex_bad_byte':
(.text+0x1c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 In function `ihex_get_section_conte
nts':
(.text+0x87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 In function `ihex_get_section_conte
nts':
(.text+0x87f):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 In function `ihex_get_section_conte
nts':
(.text+0x88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 In function `ihex_get_section_conte
nts':
(.text+0x89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 In function `ihex_get_section_conte
nts':
(.text+0x90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text+0x909): more undefined refere
nces to `_hex_value' follow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 In function `ihex_object_p':
(.text+0xe0b):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ex_init'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 In function `ihex_object_p':
(.text+0xfe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 In function `ihex_object_p':
(.text+0xff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 In function `ihex_object_p':
(.text+0xff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 In function `ihex_object_p':
(.text+0x100f):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 In function `ihex_object_p':
(.text+0x104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ex_valu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ihex.o):(.text+0x1051): more undefined refer
ences to `_hex_value' follow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link.o): In function `bfd_elf_final_link'
:
(.text+0x557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xmalloc'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link.o): In function `bfd_elf_link_add_sy
mbols':
(.text+0xbce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objalloc_free_block'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link.o): In function `bfd_elf_link_add_sy
mbols':
(.text+0xc60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link.o): In function `bfd_elf_size_dynami
c_sections':
(.text+0xee9d): undefined reference to `lbasenam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link.o): In function `bfd_elf_size_dynami
c_sections':
(.text+0xf4b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lbasenam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eh-frame.o): In function `_bfd_elf_disca
rd_section_eh_frame_hdr':
(.text+0x9ad):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tab_delet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eh-frame.o): In function `_bfd_elf_disca
rd_section_eh_frame':
(.text+0x10a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tab_try_creat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eh-frame.o): In function `_bfd_elf_disca
rd_section_eh_frame':
(.text+0x177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iterative_hash'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eh-frame.o): In function `_bfd_elf_disca
rd_section_eh_frame':
(.text+0x179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iterative_hash'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eh-frame.o): In function `_bfd_elf_disca
rd_section_eh_frame':
(.text+0x17ab): undefined reference to `iterative_hash'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eh-frame.o): In function `_bfd_elf_disca
rd_section_eh_frame':
(.text+0x17c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iterative_hash'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eh-frame.o): In function `_bfd_elf_disca
rd_section_eh_frame':
(.text+0x17d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iterative_hash'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eh-frame.o):(.text+0x17f0): more undefin
ed references to `iterative_hash' follow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elf-eh-frame.o): In function `_bfd_elf_disca
rd_section_eh_frame':
(.text+0x18cf):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tab_find_slot_with_hash'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out32.o): In function `aout_32_final_link':
(.text+0x606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out32.o): In function `aout_32_final_link':
(.text+0x607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cofflink.o): In function `coff_link_add_symb
ols':
(.text+0x484b):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rchive.o): In function `_bfd_generic_read_a
r_hdr_mag':
(.text+0x160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rchive.o): In function `_bfd_add_bfd_to_arc hive_cache':
(.text+0x170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tab_find_slot'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rchive.o): In function `_bfd_add_bfd_to_arc hive_cache':
(.text+0x175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tab_create_alloc'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archive.o): In function `_bfd_look_for_bfd_i n_cache':
(.text+0x17a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tab_find'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cache.o): In function `bfd_open_file':
(.text+0x31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nlink_if_ordinary'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tabs.o): In function `_bfd_link_section_sta bs':
(.text+0x9c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4.1.2/../../../libbfd.a(stabs.o): In function `_bfd_link_section_sta bs':
(.text+0x9d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ch_istable'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soclib-cc: *** Action failed with return value `256'. Stop.
soclib-cc: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make[1]: *** [soclib-simulate-any]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usr/local/soclib/utils/src/soclib-simulate-any'
make: *** [all] Error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