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可以通过串口来解码红外遥控么?

楼主:
一个红外一体头直接接串口,要怎么对红外遥控信号 进行解码?

网友:
不清楚LZ说的是什么!

红外本来就是一种串口,还有连接串口做什么。

网友A:
串口怎么解,波特率固定脉宽也固定,红外发射头就是用不同的脉冲宽度表示不同的信息。
用单片机定时器来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怎么解,波特率固定脉宽也固定,红外发射头就是用不同的脉冲宽度表示不同的信息。
用单片机定时器来解。

貌似wince 2440 BSP本来默认一个串口是红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怎么解,波特率固定脉宽也固定,红外发射头就是用不同的脉冲宽度表示不同的信息。
用单片机定时器来解。

波特率固定脉宽也固定 波形都一样 那串口还怎么发信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怎么解,波特率固定脉宽也固定,红外发射头就是用不同的脉冲宽度表示不同的信息。
用单片机定时器来解。

波特率固定脉宽也固定 波形都一样 那串口还怎么发信息 ?

他是说不能用串口来解,用定时器来解。

网友:
用定时器解 我知道
我是看到 有个PC串口遥控器....

http://www.irctrl.com/html/hardware.htm

网友:
UART和IRDA的协议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串口怎么解,波特率固定脉宽也固定,红外发射头就是用不同的脉冲宽度表示不同的信息。
用单片机定时器来解。

貌似wince 2440 BSP本来默认一个串口是红外的。

一般在PC上,红外的操作的串口是一样的,至少从应用层来讲是这样的。

至少通讯协议,看各自的设置。

网友:
遥控器的载波是考脉宽来表示不同的数据,和你串口的通断来发送数据的模式完全不一样,所以此方案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定时器解 我知道
我是看到 有个PC串口遥控器....

http://www.irctrl.com/html/hardware.htm

楼主你搞错了,俺同学做了一个PC遥控器,用的就是电脑串口,

我觉得大家都搞错了方向,

这个串口是用来传输红外数据的

直接解码自然是使用单片机了,单片机解调之后就用通过串口传给电脑,电脑的应用程序收到后就控制PC机了。楼主你看看磁动力电子网站的例子。有电路和程序下载用51单片机做的。这个实现起来不难,即使一个人把全部做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搞错了,俺同学做了一个PC遥控器,用的就是电脑串口,

我觉得大家都搞错了方向,

这个串口是用来传输红外数据的

直接解码自然是使用单片机了,单片机解调之后就用通过串口传给电脑,电脑的应用程序收到后就控制PC机了。楼主你看看磁动力电子网站的例子。有电路和程序下载用…

你说的我都知道,你看看那个原理图 他没通过单片机解码就直接接电脑的COM口,通过irctrl软件来解码了。
甚至还有更简单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