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模格式转换,从HZK16转换为单片机格式,有没有简捷的程序?

楼主:
现在有HZK16字库(DOS下的字库),是横向8点左高位 取模的

想转化为 纵向8点下高位 取模格式,有没有简捷的程序推荐?

网上有个例子
for(m=0;m<32;m++)
{ /*点阵数据转换成LCD 格式数据*/
        if(m<8)
        {
                beginbyte=14; shiftn=7;   //辅助变量
        }
        else if( m>= 8 && m<16 )
        {
                beginbyte=15; shiftn=15;
        }
        else if( m>=16 && m<24 )
        {
                beginbyte=30; shiftn=23;
        }
        else
        {
                beginbyte=31; shiftn=31;
        }

        for(j=0;j<8;j++)
                hzk16x16[m]=(hzk16x16[m]+ (buf[beginbyte-2*j] >>(shiftn-m))&0x01)<<1;   //进行实际转换操作,buf[]是原始数据,hzk16x16是转化后的数据
}
可惜结果不对,有没有高手推荐个程序,多谢多谢...

实际结果应为:
unsigned char buf[]={
        0x04,0x80,0x04,0x80,0x04,0x88,0x04,0x98,0x04,0xA0,0x7C,0xC0,0x04,0x80,0x04,0x80,
        0x04,0x80,0x04,0x80,0x04,0x80,0x04,0x80,0x1C,0x82,0xE4,0x82,0x44,0x7E,0x00,0x00
};                                       //原始数据

unsigned char hzk16x16[]={
        0x00,0x20,0x20,0x20,0x20,0xFF,0x00,0x00,0x00,0xFF,0x40,0x20,0x30,0x18,0x10,0x00,
        0x10,0x30,0x18,0x08,0x04,0x7F,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78,0x00,
};                                       //转化后的数据

网友:
这很简单,你不如用VB写呢,在屏幕上打印一个字,然后按像素扫描,自己存成格式,好处是支持所有的汉字与字体,而且字号随意。

以前写过一个VB的提取字模的,后来丢了,楼主要想一劳永逸,不如那样做。

网友:
我是想用在单片机程序中,用VB是不可以的...hehe

网友:
for(m=0;m<32;m++)
{ /*点阵数据转换成LCD 格式数据*/
if(m<8)
{
        beginbyte=14; shiftn=7;
}
else if( m>= 8 && m<16 )
{
        beginbyte=15; shiftn=15;
}
else if( m>=16 && m<24 )
{
        beginbyte=30; shiftn=23;
}
else
{
        beginbyte=31; shiftn=31;
}

for(j=0;j<7;j++)
{
        tmp = (buf[beginbyte-2*j] >> (shiftn-m)) & 0x01;
        hzk16x16[m] = (hzk16x16[m] + tmp) << 1;
}
tmp = (buf[beginbyte-2*j] >> (shiftn-m)) & 0x01;
hzk16x16[m] = (hzk16x16[m] + tmp);
}

自己搞定了。。。供大家参考下吧...

网友:
我看懂你的需要了,你没听懂俺的意思,现在好多字HZK16都不支持了,都是自己建个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