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symbol mc3000 开发问题

楼主:
91program老师,各位老师
最近刚刚接触Wince的开发,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我想在symbol mc3000 上开发一个小软件,非常非常简单的软件。

如上图,
1.点击Button1读取一个txt文件,将文本导入到下面的listbox中
2.在tex1中输入文本,然后回车(tab到button2)上
3.点击button2,从listbox中找tex1中的文本,如找到则label1.text为一个文本,如没找到显示其他文本。
4.Button3用来设置Button1所读取的Txt文件的位置。

这样一个小软件编辑应该不难,我应该如何入手呢。
目前使用的是VS 2005。我找不到WinCE的模拟器,symbol mc3000 又不能拿回家来。

各位高手能否给些好的建议,现在主要是不知道编好这样的东西后如何部署,安装。

网友:
是wince 5.0的吧。

你从微软网站下载一个wince5.0的standard sdk就可以
模拟了。

网友A:
WINCE60的模拟SDK,eeworld上也可以下的到,你自己GOOGLE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去定制SD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60的模拟SDK,eeworld上也可以下的到,你自己GOOGLE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去定制SDK的。

哦?我去下载一个

还请问各位,编这样的程序跟制作win桌面系统软件有什么主要区别么?

做好后如何打包发布?用在symbol mc3000 安装 .net framework 么?

网友B:
另,如果我想购买这样一个小软件的源码,需要多少钱?

网友:
你自己多搞搞就可以整出来,相信自己.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会很让你欣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如果我想购买这样一个小软件的源码,需要多少钱?

不用买吧!自己搞搞。

VS2005我基本上没有用过,还在用EVC4。

LZ所说的功能,应该是十分简单的。在字符处理的时候,注意ASNI与Unicode的区别,因为在WinCe下使用的是Unicode,一般桌面下ASNI的TXT文本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如果我想购买这样一个小软件的源码,需要多少钱?

这句话我有兴趣,有时间加我的Q聊聊。QQ:543812144

网友:
程序编写很简单,另外关于VS2005开发的程序要在Symbol MC3000上面运行,需要在MC3000上面安装.net framework  compact的CAB包(一般部署的时候VS2005会自动部署Wince 5.0的.net CAB包过去安装),Symbol MC3000扫描头开启需要去官网上下载SMDK包,里面有相应的Example可以学习。

网友:
VS2005本身带模拟器,用那个Pocket PC 2003 SE 仿真程序就行

网友:
专业SYMBOL采集器开发,MC1000,MC50,MC70,无线有线均会,提供无线数据回发SQLSERVER程序,最新微软解决方案,专业代做,费用保证市场最低,业务QQ6526558,请写明代做字样,否则不加!

网友:
本人专业代做   MC3000 SYMBOL所有采集器程序
QQ6526558

需要开发的,或者要买技术点的,我都可以提供有偿帮助,

本人专业代做   MC3000 SYMBOL所有采集器程序
QQ6526558

需要开发的,或者要买技术点的,我都可以提供有偿帮助,
本人专业代做   MC3000 SYMBOL所有采集器程序
QQ6526558

需要开发的,或者要买技术点的,我都可以提供有偿帮助,
本人专业代做   MC3000 SYMBOL所有采集器程序
QQ6526558

需要开发的,或者要买技术点的,我都可以提供有偿帮助,
本人专业代做   MC3000 SYMBOL所有采集器程序
QQ6526558

需要开发的,或者要买技术点的,我都可以提供有偿帮助,
本人专业代做   MC3000 SYMBOL所有采集器程序
QQ6526558

需要开发的,或者要买技术点的,我都可以提供有偿帮助,
本人专业代做   MC3000 SYMBOL所有采集器程序
QQ6526558

需要开发的,或者要买技术点的,我都可以提供有偿帮助,
本人专业代做   MC3000 SYMBOL所有采集器程序
QQ6526558

需要开发的,或者要买技术点的,我都可以提供有偿帮助,
本人专业代做   MC3000 SYMBOL所有采集器程序
QQ6526558

需要开发的,或者要买技术点的,我都可以提供有偿帮助,
本人专业代做   MC3000 SYMBOL所有采集器程序
QQ6526558

需要开发的,或者要买技术点的,我都可以提供有偿帮助,

网友:
Symbol.MC.系列.PDA.开发.大虾和新手交流的Q群: 85365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