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ce下nand拷贝的问题

楼主:
比方说,我现在手头有100个nand要烧wince image(现在假定这100个nand都是完好的,质量perfect的),一种方法是一个一个用jtag烧,虽然笨一点,但肯定有效;但我想用nand拷贝的方式,就是用jtag烧写一个nand,然后用这个nand作为母片,然后克隆剩下的99片nand,这样看上去可以省去不少时间。但有人说,这样是行不通的,我就觉得奇怪了,大家有没有这样克隆过,有没有成功过?如果不行,问题又是什么呢?
我看了下代码,stelpder和eboot克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后面下载nk.bin的时候,它需要解析,把有效的数据存放到内存上,然后它调用WriteOSImageToBootMedia()把真正的内容写入nand(如果这时候需要eboot烧写),然后它从内存上的地址开始启动;如果不是下载,它就会调用ReadOSImageFromBootMedia()把内容读入到指定的内存里面,然后开始启动。。。看上去应该可以呀,为什么别人说不行呢?
希望朋友们给个讯息,谢谢。

网友:
你想怎么克隆?用烧录器吗?
NAND的烧录最关键就是要解决其坏块的辨识及管理。如果能保证所有nand都没有坏块,自然可以将一个里面的,克隆到别的里面。但现实却是,几乎所有的nand都会有坏块的。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不能拷贝。。。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