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 / 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sysgen current 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build / 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sysgen current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零分帖,只路过

网友:
这是哪个下面的菜单?
正常的情况就是改动Sysgen变量需要做Sysgen,改动Public下面代码,需要Build and Sysgen
象Enable了Hive Base等,需要Clean Sysgen
这是5.0下面的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个下面的菜单?
正常的情况就是改动Sysgen变量需要做Sysgen,改动Public下面代码,需要Build and Sysgen
象Enable了Hive Base等,需要Clean Sysgen
这是5.0下面的菜单

有分不给,并且强词夺理的人。只能不回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