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 同步 NandFlash

楼主:
各位高手:
     小弟有个比较初级的问题,恳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PC机安装Microsoft ActiveSync后,通过USB连接PC机和WCE开发板,为什么PC机会将开发板上的Nand Flash识别成移动设备?而不是开发板上的其它存储设备,比如Nor Flash或者SD卡?这个是由Nand Flash驱动还是由开发板上的USB从机驱动决定的呢?

     小弟的内核是现成的,请问要支持ActiveSync同步Nand Flash需要哪些步骤?内核定制需要添加哪些组件,以及需要编写哪些驱动?
     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PC机会将开发板上的Nand Flash识别成移动设备?
不只是把Nand Flash识别成移动设备吧,整个存储设备都包括了,RAM,NANDFLASH,SD

定制时要添加ActiveSync组件,板子要有USB接口,PC安装Microsoft ActiveSync

网友:
我使用开发板的时候,接上USB接线并连接成功后,打开移动设备,里面显示的就是Nand Flash中的内容,没有其它的如SD等其它内容了!

我就是不大清楚,为什么ActiveSync只是识别Nand Flash,而且开发板上使用的是FAT16文件系统,跟PC机都不一样!

网友:
你只看到NAND FLASH中的内容,你是怎么判断的?
你沒有看到windows目录吗?
SD卡的内容,你的板子上能看到吗?

网友:
在开发板上可以看到全部的目录,如windows,NandFlash;但是连接上PC机后,打开移动设备,就直接进入到Nand Flash的目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PC机会将开发板上的Nand Flash识别成移动设备?
不只是把Nand Flash识别成移动设备吧,整个存储设备都包括了,RAM,NANDFLASH,SD

定制时要添加ActiveSync组件,板子要有USB接口,PC安装Microsoft ActiveSync

Nor flash
没有对应的 文件系统,当然不能发现了。

估计是文件系统以及一些GUI的东西。

楼主直接进nand flash?
什么平台啊,我们是如LinHanLao所说的。

网友:
LZ的ActiveSync可以连接上吗?别的东西可以同步吗?
感觉像USB是做成Mass Storage的,而不是ActiveSync的模式

网友:
平台上的内核应该包含了ActiveSync组件以及USB从机驱动,其它不大清楚;开机用USB连接PC机和开发板的USB从机接口,PC机的移动设备中就可以识别出平台的NandFlash了,为什么它只是映射到Nand Flash呢?

网友:
包含了组件并不是说一定会用它,再说ActiveSync是默认的选项
你把PC机的上ActiveSync断开USB连接,看还能识别出NandFlash吗?

网友:
hzdysymbol好,不好意思,好像你的问题跟我的问题有点不一致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ActiveSync同步时,在移动设备里打开的是Nand Flash中的内容,而不是其它存储空间的内容?

网友:
我之所以问前面的问题是想搞清楚LZ到底用的是USB的哪一种模式?
如果是ActiveSync同步后出现这样的情况倒是第一次听说
到时候有结果了公告一声,我也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我连上后,经常又自动断开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错了!

你的现象这么奇怪,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