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一个疑问!!!!1

楼主:
大家好,我定制的的WINCE系统。我发现我复制文件到设备上的WINDOWS目录.复制到WINDOWS目录的文件,在机器重启后也没有丢失,是什么原因呀?我的机器有WINDOWS和BINFS,NANDFLASH这样的文件夹!据说WINDOWS下面是不能保存文件的呀?奇怪!1

网友:
ROM文件系統?
你的重启是完全断电吗?还是休眠?

网友:
休眠的话,东西肯定不会丢失的。

只有重新上电才会,可以考虑将应用下载到flash中,或直接做到CE OS映像文件中

网友:
重启好像也会丢的哦。。。

网友:
问题是我现在断电后重新启动也不会丢失呀?何解?

网友A:
你的系统使用了ROM-ONLY的文件系统,将存储空间Mount到根目录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使用了ROM-ONLY的文件系统,将存储空间Mount到根目录下了。

正解,最近好多人讨论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使用了ROM-ONLY的文件系统,将存储空间Mount到根目录下了。

正解,最近好多人讨论这个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