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ring 是不是有长度限制,每次到1000以上时,CEdit上就无法显示更多的内容了?

楼主:
CString 是不是有长度限制,每次到1000以上时,CEdit上就无法显示更多的内容了?

我将CString里的字显示到CEdit上,但是当读出的字符串长度上1000的时候就无法显示更多的了。

这是CString的问题,还是CEdit的问题?
如何解决呢?
我希望显示最新加入到字符串里的信息,旧的信息最好能多多的保留着。

网友: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
感觉不是CString的长度限制,应该是CEdit的限制
         char ch='a';
        CString string;
        string+=(char)ch;
        CEdit cedit_control_show;

        int len=cedit_control_show.GetWindowTextLength();
        cedit_control_show.SetSel(len,len,false);
        cedit_control_show.ReplaceSel(string);
循环调用,这样做了实验后发现,一段时间后CEdit里面的内容也无法再显示了。

等待高手解决吧

网友A:
去调试状态看看CString的值是否正确,如果watch窗口看不到,可以去memory窗口。

出现错误了,要一个个去排除可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调试状态看看CString的值是否正确,如果watch窗口看不到,可以去memory窗口。

出现错误了,要一个个去排除可能的原因

对,应该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