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40 WINCE5.0 BSP中EBOOT的一点疑问,谢谢解疑

楼主:
我在三星官方下了个SMDK2440A WINCE5.0的BSP,弄NBOOT+EBOOT启动的时候发现个问题:
在EBOOT中的main.c文件:
void main(void)
{

    // Clear LEDs.
    //
    OEMWriteDebugLED(0, 0x3);

    // Common boot loader (blcommon) main routine.
    //
    BootloaderMain();
这两个函数找不到出处,我查看了资料和4.2的BSP是该在BLCOMMON这么一个文件夹下,但是 我下的BSP中没有这么一个文件夹,是不是我下的不对?

    // Should never get here.
    //
    SpinForever();
}
大家弄EBOOT的时候是否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帮忙解答!

网友:
BootloaderMain()在文件C:\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COMMON\BOOT\BLCOMMON\blcommon.c里。

楼主,可以先找些关于WinCE的书看看,了解一下目录的组织结构,这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Main()在文件C:\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COMMON\BOOT\BLCOMMON\blcommon.c里。

楼主,可以先找些关于WinCE的书看看,了解一下目录的组织结构,这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哦,谢谢楼上解答,我去看看,WINCE的书我有几本,我看书的用心程度有待提高,以前读书的时候养成了眼睛工作大脑不工作的习惯,呵呵

网友:
BootloaderMain记得是微软实现的,你当然找不到了。
好好利用PB的find in file

网友:
windows ce 4.2中,位于\WINCE42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BLCOMMON目录。
windows ce 5.0中,则有两处,E:\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BLCOMMON 和 \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COMMON\BOOT\BLCOMMON;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细化,5.0的BSP中一般链接的都是后者。

网友:
基本上你找不到的函数都在public下面

网友:
谢谢各位答疑,找到那个函数了,不过我的EBOOT好像卡在
    if (!KernelRelocate (pTOC))
    {
        // spin forever
        HALT (BLERR_KERNELRELOCATE);
    }
卡在这里了,我再研究下,ARM公司要收ADS授权费,所以就只好弄这个BOOTLOADER了,

网友:
驱动要分清哪些是系统定义的函数,哪些是自己写的,了解其结构,比较难啊

网友:
正在卡壳中我点的LED亮了,但是我熄灭的也亮了,不知道有没有比点LED和打印更好的调试方法

网友:
"熄灭的也亮了",没控制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