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取得目录占用的空间大小

楼主(2009-04-14):
求助:怎么取得目录占用的空间大小
各位大虾,请教:怎么获取一个目录占用的空间的大小(即目录中所有文件占用空间的和)?
空间
目录

网友A:
vxworks中?
基本原理应该还是该目录所有文件大小相加吧。没试过。

网友B:
应该有这么一个命令,记不清楚了,在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