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I2C总线读写EEPROM的问题

楼主:
    请问读写EEPROM要注意什么细节问题?
    我的EEPROM都是按时序图写的,把数据写进去然后读出来,位操作之类的没问题,可是我无论怎么写,读,都不能正确,因为我在读的时候,SCL的变化与循环不论怎么搞,SDA始终等于1,所以我怎么读都是255这个数,但是我看不出来是读还是写出问题了,应答信号也不知道是否出问题,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你用是什么单片机啊?
I2C读写 EEPROM时,注意EEPROM的地址。 EEPROM有首地址、

网友:
楼主看看我上传的代码:
AVR(ATMEGA16)的E2PROM的240X 源代码 :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70599

先看看AVR单片机采用I2C读写E2PROM。

网友A:
用的C51,不是地址的问题,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C51,不是地址的问题,试过了

你加我QQ:604914729,我把C51读写24C02的代码给你吧。

网友:
   呵呵谢谢了,那些代码我都有,可是实际我对I2C的操作需要有点变化,就是想知道读写不出来数据一般是哪类问题。比如应答信号会不会处理不当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呵呵谢谢了,那些代码我都有,可是实际我对I2C的操作需要有点变化,就是想知道读写不出来数据一般是哪类问题。比如应答信号会不会处理不当之类的

首先I2C 总线必须有上拉电阻,因为他们是OD门,驱动不足,导致高电平不稳。

读写不出来数据,一般是I2C指令发送有问题、或者时序出现错。 再就是I2C电平不稳。

网友:
   嗯。。硬件方面我很垃圾的,是别人设计好的,有上拉电阻,我觉得可能是指令发送有问题,SCL和SDA的操作有些混乱。比如SCL=0,为什么能让总线处于等待状态,是不是说SCL=0可以避免SDA发生电平跳变导致I2C重新启动或停止。这我都不知道他是否涉及硬件电路的设计问题了

网友:
这个你看你下I2C总线介绍即可明白; 另外看你的E2PROM时序。

网友:
已经上传了。
51单片机采用I2C读写EEPROM的源代码,采用C实现51单片机通过I2C 总线EEPROM(具体型号为24C02)的读写,并采用LED和LCD分别显示读写的内容,值得参考: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77557

你也可下载好好分析下、

网友A:
嗯,谢谢大哥了,我下载积分只有1分,以后有分定当下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大哥了,我下载积分只有1分,以后有分定当下之

已经修改成0 分了,你下载吧

网友:
我遇到DATA比CLOCK晚半个周期,不正常工作的问题。

网友:
楼主要好好分析IIC的时序,这个时序是定好的,我们是必须按照这个走,才可以的,呵呵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代码发上来!让楼上11、13的帮你看看!

网友:
LZ,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不知楼主问题解决没?请指教指教~

网友:
11楼的高人~现在要积分2才能下载。。。。。

网友:
要严格按照时序来 ,另外发送之后要等应答信号ACR ,ACR是谁在接收数据谁发送ACR信号。

网友:
读数据为FF的问题,我觉得你首先要确定 是读出的数据是错的 ?还是根本没有读到EEPROM里的数据。
还有个可能,象24c02 这种芯片 在没有写入前,读出来都是FF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
为什么“在没有写入前,读出来都是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谢谢
为什么“在没有写入前,读出来都是FF”?

一片新的E2PROM中的数据当然是FF了

网友:
主要还是时序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
要注意delay(),可以写的稍微长一些
有时候时序差了可能根本看不出来哪错了

网友:
版主贴主中午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FnyX3FscS6L2B14H4xsHXaznvVb回帖是一种美德!gYWpgcDJHMDYdx4979W03ueT8vr
==========================
介+绍:

tQuTWdzA860a7hzAkwmfqKOlcuV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FnyX3FscS6L2B14H4xsHXaznvVb

发现一群美女: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A4nfW4pNLzAsKuxuPVyLGRHAuEY

网友:
注意时序的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你调试的的时候要弄清楚问题是出现在哪里.
(1)首先你直接对端口进行操作看看端口是否正常.(主要是检查硬件上是否存在问题).
(2)曾经做过,注意时序特别是读写时序之间的衔接上.仔细研究下IIC的时序吧.

网友:
对了时序的问题了,很好读了你不行找个案例改改也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谢谢
为什么“在没有写入前,读出来都是FF”?

新的EEdo都是FF,你清空后也是FF。
EE的Default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