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数据位

楼主:
为什么我把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位设为8、7,结束位设为1、2都可以正常通行呢?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点: 我51单片机用串口方式1工作 (10位),PC机用11、10 位的格式都能接收,

网友:
数据位设为8、7,结束位设为1、2
PC机用11、10 位的格式都能接收

//好像矛盾啊

网友A:
了解的不多,建议楼主自己写个类似串口助手的东东,看看情况
我自己这边是不通的

网友:
实际数据有效位为7(如A到z)可能可以,试试汉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的不多,建议楼主自己写个类似串口助手的东东,看看情况
我自己这边是不通的

同意,可能没有超过范围0-128,而停止位不同也可以进行通讯,可能是芯片处理策略不同,可能是只检测起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