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键盘钩子问题

楼主:
   我要用钩子来截取WINCE软键盘的消息,参考网上一些其他资料,用如下方法来设置钩子,可是始终不成功,请教各位!

  /////////////  初始化部分  ///////////////////////////
           g_hHookApiDLL = LoadLibrary(TEXT("coredll.dll"));
        if(g_hHookApiDLL == NULL)
        {
                return FALSE;
        }

         //获取SetWindowsHookExw()函数的接口地址
        SetHook = (_SetWindowsHookExW)GetProcAddress(g_hHookApiDLL, TEXT("SetWindowsHookExW"));
        if(SetHook == NULL)
        {
                return FALSE;
        }
  /////////////////////////////////////////////////////

  ///////////设置钩子
        hKeyHook = SetHook(WH_KEYBOARD_LL, LowLevelKeyboardProc, GetModuleHandle(TEXT("KeybdHook_CE")), 0);
//为什么这里返回值,hKeyHook是1,钩子设置不成功,无法进入下面的钩子回调过程函数

  //////  钩子回调过程函数
    LRESULT CALLBACK LowLevelKeyboardProc(int nCod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BOOL fEatKeystroke = FALSE;
         PKBDLLHOOKSTRUCT p = NULL;

         if (nCode == HC_ACTION)
        {
        }
       ........
     }

  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
ding!

有做过这方面的高手冒个泡啊

网友:
CE5还是CE6啊?CE6上好像不行的

网友:
看错了,CE6上是支持鼠标不行,楼主看看这个链接吧:
http://ls.cq.blog.163.com/blog/static/6207480720095216169903/

网友:
ce5还是可以的,ce6还是要有特殊的设置好像。

网友:
我以前在PB5.0中建立了一个工程,做过这个键盘钩子程序。楼主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

int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 TODO: Place code here.
        MSG msg;
        HACCEL hAccelTable;

        hInstanceload = hInstance;
        if(!EnableKeyboardCapture())
                return FALSE;

        // Initialize global strings
        LoadString(hInstance, IDS_APP_TITLE, szTitle, MAX_LOADSTRING);
        LoadString(hInstance, IDC_LoadVolumeChangeHook, szWindowClass, MAX_LOADSTRING);
        MyRegisterClass(hInstance);

        // Perform application initialization:
        if (!InitInstance (hInstance, nCmdShow))
        {
                return FALSE;
        }

        hAccelTable = LoadAccelerators(hInstance, (LPCTSTR)IDC_LoadVolumeChangeHook);

        while (GetMessage(&msg, NULL, 0, 0))
        {
                if (!TranslateAccelerator(msg.hwnd, hAccelTable, &msg))
                {
                        TranslateMessage(&msg);
                        DispatchMessage(&msg);
                }
        }

        return msg.wParam;
}

LRESULT CALLBACK KeyboardProc(int nCod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if (nCode < 0)  // do not process message
        return CallNextHookEx(hhkKeyboard, nCode, wParam, lParam);

        if((nCode==HC_ACTION)&&(wParam==WM_KEYDOWN)){
                PKBDLLHOOKSTRUCT p=(PKBDLLHOOKSTRUCT)lParam;

                if ((p->vkCode == VK_RETURN))
                {
                        {
                                printf("KeyboardProc::VK_RETURN\n");
。。。。。。。。。。。。。。。。。。。。。。。。。。。。。
                        }
                        return true;
                }
        }
        return CallNextHookEx(hhkKeyboard, nCode, wParam, lParam);
}

BOOL EnableKeyboardCapture()    {
    if(!(hhkKeyboard=SetWindowsHookEx(WH_KEYBOARD_LL,(HOOKPROC)KeyboardProc,hInstanceload,0)))
        {
                printf("EnableKeyboardCapture failure\n");
        return FALSE;
        }
        printf("EnableKeyboardCapture successfully\n");
    return TRUE;
}

网友A:
CE下的键盘钩子,必须是全局的,也就是说必须写成单独的DLL被应用调用

网友:
学习,狗子好神秘呀

网友:
CE5下只能安装一个钩子,看看是不是其它程序已经用了。
CE6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下的键盘钩子,必须是全局的,也就是说必须写成单独的DLL被应用调用

不写成单独的DLL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