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fpga上总线的IP核开发吗?

楼主(2010-04-17):
有人做过fpga上总线的IP核开发吗?
要求简单描述如下
1.自己编写代码,实现PLB总线(IBM的CoreConnect总线的一部分)的功能
2.再添加一个master,一个slave,实现功能
一直没有头绪,到这里来看看哈,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啊
问题如下:
1.有没有什么IP核的集成,设计规范?
2.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
谢谢了
master
设计
开发

网友A:
IP无非是提供一种实现,硬的或软的。
硬的就是提供针对于某一个FPGA的已经实现的核,一般是硬核。
软的救治解释网表。
如果你用Xilinx的FPGA,软核可以用HDL,edn,ngc的方式提供
硬核可以用nmc
不过所有的都要提供顶层module的申明文件,用以实例化你的IP。
功能正确实际上是最关键的。

网友B:
其实,有高人说,利用IP 的时候 不必管里面如何实现的,只管端口。可是有的IP免费的,打开一看其实里面没有实质的 功能代码。居然也能实例化后给顶层文件提供逻辑功能。这点我想不通,哈哈~~~他是如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