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的else对应汇编语言中的那个操作码?

楼主:
是叫操作码还是指令,总是不清楚

网友:
没有对应的,就是一种跳转结构的描述

网友A:
引用楼主 jether 的回复:
是叫操作码还是指令,总是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当我们遇到“除此之外”的跳转时,该是用什么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jether 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当我们遇到“除此之外”的跳转时,该是用什么语句?

程序不跳转 向下顺序执行 就可以了
if(flag)
{
  a();
}
else
{
  b();
}

mov r0,#xxx
cmp r0,#1
je  aaa
call b
jmp next
aaa: call a
next: ......

这样就可以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当我们遇到“除此之外”的跳转时,该是用什么语句

你是说汇编遇到“除此之外”的跳转时,该是用什么语句吧?呵呵汇编跳转的语句很多,一般是判断一些诸如标示位啊之类的来完成。

网友:
else应该没有单独的.都会和if配对,使用条件跳转指令

网友:
if (!此)
{
  ....// 你想"除此之外"需要运行的代码
}

呵呵

网友:
无法与汇编语句直接对应,编译器按照C语言的代码根据不同的语句转换成不同的汇编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jether 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当我们遇到“除此之外”的跳转时,该是用什么语句?

程序不跳转 向下顺序执行 就可以了
if(flag)
{
? a();
}
else
{
? b();
}

mov r0,#xxx
cmp r0,#1
je? aaa
call b
jmp next
aaa: call a
next: ......

这样就可以吧

我是菜鸟,看不懂。
你可以用“跳转”这样的字告诉我,谢谢~~

网友:
[
]

    [ {CONFIG} = 16
THUMBCODE SETL        {TRUE}
    CODE32
THUMBCODE SETL        {FALSE}
    ]

有这种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