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这样的窗体风格如何实现?

楼主:
软件平台:wince6.0
硬件平台:UT-S3C6410开发板

我做了个控制音量的系统托盘程序,但是我向往窗口风格像XP下的那样,有立体的感觉

可是我的风格却只能这样,扁平的窗口

如何实现那种有立体感的风格?

网友:
自己画界面

网友:
叫美工给你做

网友:
好像可以设定ce的界面风格为xp的

网友:
风格应该可以修改的
但是修改的幅度不大
还是贴图来的实在

网友A:
界面上换有立体感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界面上换有立体感的图片.

这是最简单的实现方法,也是CE系统下经常使用的方法

网友B:
这么说,xp下的那个音量控制窗体是贴的图?
看起来不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xp下的那个音量控制窗体是贴的图?
看起来不像啊

那个当然不是 贴的图。。

网友:
改资源里面对话框的显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