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后死机了,发现没有中断信号却不断产生中断??

楼主: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2450 WinCE5.0 唤醒后,机器卡死:除了显示屏显示一静态图像外,系统不响应其他的外设。

通过打印信息知道,与EINT9注册了的那个事件(我命名为Event_EINT9)不断地被置成通知状态。
因此系统就在那个处理中断的线程里循环,导致系统呈死机状态。

但是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EINT9管脚的状态,发现一直是高电平,就是外部没有中断信号啊!!

那为什么那个与EINT9注册了的事件会不断被置成通知态??

网友:
看看中断Done处是如何处理的?
休眠时是否被正常处理?

网友:
有没有将 interrupt pending register 清除??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A:
程序每次进入ISR,退出时我都用InterruptDone清除并使能中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每次进入ISR,退出时我都用InterruptDone清除并使能中断了啊。

这个原因有可能,但是有时候你里面实现的代码不行,那也会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每次进入ISR,退出时我都用InterruptDone清除并使能中断了啊。

这个原因有可能,但是有时候你里面实现的代码不行,那也会不行的。

“里面实现的代码不行,那也会不行的”请问是什么意思??
从打印信息看程序确实是每次退出ISR时都执行了InterruptDone了呀。。。

网友C:
建议楼主查看下中断的清除部分的代码,是不是处理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查看下中断的清除部分的代码,是不是处理干净

好的,我再看看。

还想问一下是不是有一个专门的寄存器能设置哪些外部中断可以唤醒系统??
为什么我有的外部中断能唤醒,有的却不能呢??
看了三星的datasheet,貌似是不用设置任何一个EINT都能唤醒系统。
是不是取决于EINTMASK?就是说如果EINTMASK将某些外部中断屏蔽了,那些中断就不能唤醒系统了??

网友:
绑定,我也遇到2450 无法唤醒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24**系列,EINT0-EINT15应该都可以唤醒休眠的,LZ应该检查下你进入休眠之前的代码。要知道休眠唤醒之后,系统是直接再跳到你进入休眠之前的地址继续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