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自己编写的驱动如何加载并测试呀?

楼主:
1、照书上的例子,用add subproject 在OSDesign下新建了个驱动的子工程,build通过,又新建了控制台子工程,用于测试该驱动程序build通过, 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去测试它
难道需要我用EBOOT烧写到开发板上后,再用串口观察结果吗? 这样岂不是每次有改动,都要进行烧写? 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吧?
2、我看有高手说可以写一个应用程序,让它可以install unistall驱动,该用什么函数来实现动态加载自己编写的驱动呢?

3、如果已经编译好一个nk.bin,并下载到开发板,那么自己后编写的驱动该如何加载到内核?真的需要每改动一次就sysgen一次吗?
估计我的问题也代表了部分菜鸟的问题,请不吝赐教,谢谢!!
另,我用的是vs2005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9/05/17/1458725.html

LZ可以学习下这个牛人的做法。

网友:
1.如果是修改了EBOOT, 是需要重新烧写的。
2,3 流接口驱动可以用驱动调试助手来调试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9/05/17/1458725.html
如果过自己编写应用程序来Install/Unstall驱动, 主要是通过ActivateDeviceEx函数实现驱动的加载与卸载的, 详细的内容你可以看看PB的MSDN帮助。

网友:
EBOOT修改 要从新下载测试的
有那种动态加载卸载驱动的软件
你自己的驱动要加载到内核中,要修改注册表 BIB SORCES等等文件,楼主可以参考流接口函数的加载方式,要编译下载的

网友:
感谢各位牛人回复,小弟还有个问题
就以我的例子来说吧,我按照开发板教程编译好内核后,又自己添加了驱动和测试驱动的控制台子工程,这算不算对EBOOT进行了修改?

问题太菜了,自己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