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ite3如何建库,如何读?

楼主(2009-11-16):
sqlite3如何建库,如何读?
从网上找了个sqlite3.exe,就这一个文件,
直接双击,就是sqlite>
在网上查了一下,建库有好多的方法,什么$,sqlite3 xxx.db等,
执行就报sql error。
直接create table .....OK。
insert .......OK。
.exit以后再打开sqlite3.exe时,刚才建的表什么的都没了。
有没有遇到过的兄弟,
帮小弟指点一二啊!
在线等。
网上
sql
Create
insert
error

网友A:
==Begin
1. gem install sqlite3-ruby
2. download from
http://www.sqlite.org/download.html
sqlite-3_5_6.zip & sqlitedll-3_5_6.zip
unzip it into Ruby\bin folder
==End
下载sqlite3.exe命令行程序(sqlite-3_x_x.zip)和sqlite3.dll(sqlitedll-3_x_x.zip)数据库引擎支持库文件放在ruby的bin目录下。数据库的实际维护操作就是调用sqlite3.exe和sqlite3.dll来完成的.

网友B:
http://www.sqlite.com.cn/MySqlite/4/378.Html
http://www.sqlite.com.cn/MySqlite/6/407.Html
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C: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