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用IImage如何旋转JPG图片

楼主:
我现在按照以下代码做,该代码没有添加“图片旋转功能”那三行时是可以加载一幅jpb图片到用户区(VC++2005,WinMobile 6.0中文模拟器环境):

void CImagingDemoDlg::OnBnClickedRotate()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HRESULT hr ; //返回结果
    IImagingFactory * pImagingFactory =NULL; //Image工厂接口对象
    IImage * pImage = NULL;    //Image接口对象

    IBitmapImage * pbmpImg = NULL;   //bmp图像
    IBitmapImage * pNewbmpImg = NULL;   //旋转后的bmp图像
    IBasicBitmapOps * pbmpOp = NULL;   //旋转操作
    IImage * pNewImage = NULL;   //新的IImage图像
    FLOAT m_RAngle = 90;

    LPCTSTR szFileName = L"\\Windows Embedded.jpg"; //图象文件test.jpg

    //初始化COM环境
    if (FAILED(hr =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TRACE(L"COINIT_MULTITHREADED ERROR");
        return;
    }

    //得到Image工厂接口对象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agingFactory);

    if (FAILED(hr))
    {
        TRACE(L"IMAGE FACTORY CREATED ERROR");
        goto finish;
    }

    //加载图象文件到IImage接口对象中
    hr = pImagin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szFileName,&pImage);

    //
    if (FAILED(hr))
    {
        TRACE(L"IMAGE LOAD ERROR");
        goto finish;
    }
    //图片旋转功能--------------------------------------------------------
    hr = pImage->QueryInterface(IID_IBasicBitmapOps,(void **)&pbmpOp);
    pbmpOp->Rotate(m_RAngle,InterpolationHintDefault,&pNewbmpImg);
    pNewbmpImg->QueryInterface(IID_IImage,(void **)&pNewImage);

    //-----------------------------------------------------------------
    //开始绘制图象
    //得到设备环境
    CDC *pDC =GetDC();

    //定义绘制尺寸
    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绘制图片
    pImage->Draw(pDC->m_hDC, &rect, NULL);

    //释放设备环境
    ReleaseDC(pDC);

finish:
    //释放IImage接口对象
    if (pImage)
        pImage->Release();

    //释放IImagingFactory接口对象
    if (pImagingFactory)
        pImagingFactory->Release();

    //释放程序占用的COM资源
    CoUninitialize();

}

在hr = pImage->QueryInterface(IID_IBasicBitmapOps,(void **)&pbmpOp);
执行后返回hr=E_NOINTERFACE,对照资料说是“不支持接口”,
那是不是说俺使用的模拟器环境不支持“IID_IBasicBitmapOps”接口?

UUG

网友:
在VS2005的帮助文件中,查询IID_IBasicBitmapOps条目,出来的结果是只有Microsoft Windows CE 5.0的,是不是在Mobile6.0中不支持或是没有添加呢

网友:
一个COM对象明明支持一个接口,创建时却返回E_NOINTERFACE的问题
http://www.cppblog.com/xgzpan/archive/2008/04/29/48405.html

“ 后来我看了下我的测试工程是/MDd,而COM工程的线程模型是Free,改成Apartment就好了.解释如上.但我愚钝,还是一知半解,五一好好钻研下这两个问题:

网友A:
IBasicBitmapOps是要从IBitmapImage接口query的,而不是IImage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asicBitmapOps是要从IBitmapImage接口query的,而不是IImage接口

好,谢谢指点,在看看调调代码

网友:
好,多谢ruritanian大哥的指点,已经可以完成GIF/PNG/JPG图像的旋转功能了,具体代码如下:

//JPG图片旋转功能
void CImagingDemoDlg::OnBnClickedRotate()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HRESULT hr ;        //返回结果
        IImagingFactory * pImagingFactory =NULL; //Image工厂接口对象
        IImage * pImage = NULL,* pNewImage = NULL; //Image接口对象;新的IImage图像

        IBitmapImage * pbmpImg = NULL,* pNewbmpImg = NULL; //GIF/PNG/JPG图像;旋转后的图像
        IBasicBitmapOps * pbmpOp = NULL; //旋转操作
        ImageInfo imageInfo;
        FLOAT m_RAngle = 90;

        LPCTSTR szFileName = L"\\Saturn&Jupiter.gif"; //图象文件notice.png//Windows Embedded.jpg//test.jpg

        //初始化COM环境
    if (FAILED(hr =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TRACE(L"COINIT_MULTITHREADED ERROR");
                return;
    }

        //得到Image工厂接口对象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agingFactory);

    if (FAILED(hr))
        {
                TRACE(L"IMAGE FACTORY CREATED ERROR");
                goto finish;
        }

        //加载图象文件到IImage接口对象中
        hr = pImagin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szFileName,&pImage);

        if (FAILED(hr))
        {
                TRACE(L"IMAGE LOAD ERROR");
                goto finish;
        }

        //获得原图片的基本信息
        pImage-> GetImageInfo(&imageInfo);
        //加载图像文件到IImage接口对象中
        pImagingFactory->CreateBitmapFromImage(pImage,imageInfo.Width,imageInfo.Height,imageInfo.PixelFormat,InterpolationHintDefault,&pbmpImg);
        //查询某个组件是否支持某个特定的接口,若支持则QueryInterface则返回一个指向特定接口的指针;若不支持则返回一个错误代码
        hr = pbmpImg->QueryInterface(IID_IBasicBitmapOps,(void **)&pbmpOp);
        //顺时针旋转
        pbmpOp->Rotate(m_RAngle,InterpolationHintDefault,&pNewbmpImg);
        //IBitmapImage对象->IImage对象
        hr = pNewbmpImg->QueryInterface(IID_IImage,(void **)&pNewImage);

        //开始绘制图象
        //得到设备环境
        CDC *pDC =GetDC();

        //定义绘制尺寸
        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绘制图片
        //pImage->Draw(pDC->m_hDC, &rect, NULL);
        pNewImage->Draw(pDC->m_hDC, &rect, NULL);

        //释放设备环境
        ReleaseDC(pDC);

finish:
        //释放IImage接口对象
    if (pImage)
        pImage->Release();

        //释放IImagingFactory接口对象
    if (pImagingFactory)
        pImagingFactory->Release();

        //释放程序占用的COM资源
    CoUninitialize();

}

网友:
至于“能否用BMP,GIF文件,用IImage实现GIF文件的旋转啊?”这个问题,俺觉得流程应该要相应改变...

网友:
后来试了一下,这个函数可以实现“BMP/GIF/PNG/JPG图像的旋转功能”的实现, 如果所选用的图片太大,有可能运行时不能旋转,运行出错!

这个帖子要“申请推荐”!!

网友B:
不错,我试了一下,只能旋转90,180,270度
那位高手知道怎么实现任意角度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试了一下,只能旋转90,180,270度
那位高手知道怎么实现任意角度旋转?

这个就俺看就微软就没有提供现成的函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