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数码管显示

楼主:
刚开始学单片机,一步一步的对着视频学,并写些简单的程序等,学到了单片机控制数码管的亮灭,可是我写的程序就是不能

控制,请朋友们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写的程序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void mia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P0=0x3f;          //段选
                P2=3;             //位选
                delay(200);
    }
}
这是开发板自带的程序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nst dofly[]={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1234567
unsigned char code seg[]={0,1,2,3,4,5,6,7};//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P0=dofly;//取显示数据,段码
           P2=seg;  //取位码
           delay(200);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i++;
           if(8==i)    //检测8位扫描完全?
             i=0;
      }
}

开发版自带的程序烧到单片机可以控制数码管,看的懂程序的意思。

我自己写就是想先控制一个数码管位选和段选,觉得我自己写的程序和开发板的程序类似,应该可以点亮,但是就是不能,

而且编译时有3个警告。

请朋友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分数确实不多,因为确实没有多少了(请理解)              先谢谢你们

这是开发板上数码管的原理图

网友:
你的位选初值不对吧,一次只能有一个脚亮,不可能是3,数码管是共阴共阳呀

网友:
晕。。。。我说呢。。。你看看你那个主函数main写成什么了。。。。。你写成了mian。。。。就是错在这里了

网友:
先初始化你的变量i,不然i++不知道会是多少

网友:
呵呵 。真够马虎的。。快赶上我了。。。。。

网友:
当然了,你那个变量i不用也不需要定义,主要的错误还是你那个关键词main写错了。。。。

网友:
谢谢。。。chutianya这为朋友,你说的太对了,怎么也没有想到main写错了,该了就正确了

也谢谢其他朋友的热心帮助。。。

O(∩_∩)O谢谢

网友:
路过,呵呵,,,,多写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