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设备识别问题

楼主:
我们用sc36410开发板,将usbfn主件加入系统,将系统下载到板子上。通过预先修改注册表,主机电脑可以将板子识别为一块u盘,在设备管理器里观看,板子的PID为0405,vid为AAAA。

然而,在usbfn\class\storage文件里,设备描述符PID和VID全部都是0。

在bsp中又没有对设备描述符PID 和VID 的初始化过程。

请问“PID为0405,vid为AAAA”是在哪里被初始化的啊????????

请高手指点迷津,小弟我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PID和VID应该是在platform.reg里边设置的,源代码那部分虽然是0,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会到注册表读取这几个值,所以你只要修改platform.reg就可以。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DeviceName"="DSK4:"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idProduct"=dword:FFFF
        "Product"="Generic Mass Storage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bcdDevice"=dword:0
        "Removable"=dword:0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DeviceName"="DSK4:"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一看就是碰过这方面的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