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手帮帮我

楼主:
我想学习单片机,但不知道该怎么入手,例如说,我应该有什么基础,该看些什么书之类的,大家帮我解决一下吧!

网友:
找个不错的开发板,
对照开发板的教程,学习吧

有问题来eeworld或者其他论坛答疑

网友:
先把模电和数电学好来啊,然后是汇编再c语言

网友:
大学课程好好学,图书馆好好利用,网络论坛好好利用,买个开发板好好看。

网友:
C 电路是基础,买个开发板,把单片机结构整清楚,然后写写程序,需要慢慢锻炼的

网友:
大家好,我因为分不够所以只能在回复里面发一下求助了啊,是给STC系列单片机写的,主要是最终读的数据不对,不知道程序哪里出了错误谢谢
#include
#include
#define RELOAD_COUNT 0xfd //19200bps
void main ()
{  P1M1=0;
  P1M0=0XFF;
  //IT0=1; //INT0下降沿触发
  //SCON = 0X50;
// BRT = RELOAD_COUNT;

AUXR = 0X11;
AUXR1 = 0X00;
// while(1)
{
  TMOD=0x21;
  EA=1;
  EX0=1;
  EX1=0;
TH1=0xe9;
    TL1=0xe9;
    TR1=1;
    TH0=0;
  TR0=0;
{ P1=0x02;
    while(TF1!=1);
    TF1=0;
      TR1=0;
  TL0=0;

  // TMOD=0x01;
    TR0=1;
      P1=~P1;
      }
  }
  }

void INT0_ (void)  interrupt 0
{
  //EA=0; //TR0=0;

  unsigned int p=0;
  unsigned int q=0;
  unsigned int z=0;
  unsigned int i=0;
  char buff[10],a;
    EA=0;
p=TH0,q=TL0;
  // p=TH1,q=0X0;
  z=(p/16)*16*16*16+(p%16)*16*16+(q/16)*16+q%16;
  while(z>0)
  {a=z%10+0x30;
    buff=a;
i++;
z=z/10;
    }
PCON=0x00; //SMOD=0;
SCON=0x40; //工作方式1 波特率9600 不允许接收
BRT=RELOAD_COUNT;
  while(i>0)
{
SBUF=buff[i-1];
while(TI==0);
TI=0;
i--;
}
SBUF='\n';
while(TI==0);
TI=0;
EA=1;
}

网友:
AUXR = 0X11;
AUXR1 = 0X00;
  TMOD=0x21;
  EA=1;
  EX0=1;
  EX1=0;
TH1=0xe9;
    TL1=0xe9;
    TR1=1;
    TH0=0;
  TR0=0;
while(1)
{
}
循环位置放错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