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X系列单片机,它有哪些数字外设和模拟外设?

楼主(2009-06-14):
C8051F12X系列单片机,它有哪些数字外设和模拟外设?
请教各位大侠:
什么是单片机的数字外设和模拟外设?C8051F12X系列单片机,它有哪些数字外设和模拟外设?
感激!
外设

网友A:
数字外设和模拟外设的区别在于信号的表现形式。
一般接触到的大多是数字外设,比方你接的led灯,串口等
模拟外设不多(个人认为),记得上次测量接口电压值的时候 这个就属于模拟外设吧。

网友B:
数字外设就不说了,模拟外设一般包括ADC, DAC。
一般芯片没有DAC, 但可以通过PWM技术实现DAC功能。

网友C:
我明白了,非常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