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加载顺序

楼主:
我在使用WINCE5时,在GWES加载到DISPLAY时,总是会有几十秒钟的LCD黑屏才能显示WINCE的界面,我现在想把这个问题解决!

请问:如何能使EXPLORER在gwes之前加载,或者有无更加好的办法!

网友:
顶 我想搞明白这个问题 呵呵

网友A:
boot loader中往LCD的Buffer送一张图片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 loader中往LCD的Buffer送一张图片数据
那紧紧是LCD显示一副图片,要多是进入wince桌面

网友:
几十秒也太长了吧,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头像出问题了?

网友C:
是第一次这样还是每次都是这样。具体是几十秒?CE或mobile系统启动时30-50秒之内也是比较正常的。

可以考虑放一个logo或者播放一个video,这样效果比黑屏好一些! 我们做的就有一个logo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第一次这样还是每次都是这样。具体是几十秒?CE或mobile系统启动时30-50秒之内也是比较正常的。

可以考虑放一个logo或者播放一个video,这样效果比黑屏好一些! 我们做的就有一个logo图片。

楼上方法好,或者做个动画不停的播放。。。或者使用XIP的方式。
反正WINCE/WM加载慢这是公认的事实。

网友:
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可以加载一个LOGO缓解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像出问题了?

嘿嘿。
楼主的这么久肯定不正常,弄个debug 的NK估计也要不要这么久。
是不是有些驱动初始化有延时啊。

网友:
加logo确实是最实际的方法。。。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楼主用的FLASH是哪种

MLC的加载会很慢

SLC的就会快很多

楼主有三十多秒如果不是整个系统做的不问题那一定是MLC的了。

具体解决办法需要对MLC的工作原理搞得很透,在MLC上做文章。

这个问题远峰已经解决了

网友:
30秒是太久了。我们也是用Mlc的,有3-5S。也是想插入一个logo

网友:
正常启动10s左右,慢点的15s,

网友:
这个问题和MLC与否没有关系,如果因为MLC要几十秒那只能说明那块芯片太矬了
我们的机器也是MLC
之前都是10秒,现在要16秒左右,好像是要处理的东西比以前多了

加载一个LOGO比较好,但是几十秒的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

网友D:
WindowsCE 系统的启动过程有两种Logo:BootLogo 和StartLogo。其中BootLogo 是
由Nboot 加载显示的,用户可以通过修改Nboot 的源代码调整BootLogo 的显示位置和背景色;
StartLogo 则属于BSP 的一部分, 它是一个数组文件(StartLogo.c) , 在友善之臂提供的StartLogo.c 文件是通过StartLogoMaker.exe 工具制作生成。
我想问下你们在做Logo是用哪种方法做的?StartLogoMaker.exe 工具能通用吗或者还有类似StartLogoMaker.exe 的工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dowsCE 系统的启动过程有两种Logo:BootLogo 和StartLogo。其中BootLogo 是
由Nboot 加载显示的,用户可以通过修改Nboot 的源代码调整BootLogo 的显示位置和背景色;
StartLogo 则属于BSP 的一部分, 它是一个数组文件(StartLogo.c) , 在友善之臂提供的StartLogo.c 文件是通过StartLogoMaker.exe 工具制作生成。
我想问下你们在做Logo是用哪种方法做的?StartLogoMaker.exe 工具能通用吗或者还有类似StartLogoMaker.exe 的工具嘛?

---
我是做在引导程序里面的,不让的话,开机到现实logo,时间有点久。
我是将图片转成了BIN各式的,烧写在指定的NANDFLASH的区域,开机时读出来,我用的IMAGE2LCD 软件

网友E:
我是做在引导程序里面的,不然的话,开机到显示logo,时间有点久。
我是将图片转成了BIN各式的,烧写在指定的NANDFLASH的区域,开机时再读出来,用的是IMAGE2LCD 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做在引导程序里面的,不然的话,开机到显示logo,时间有点久。
我是将图片转成了BIN各式的,烧写在指定的NANDFLASH的区域,开机时再读出来,用的是IMAGE2LCD 软件

对我有用,好想法,谢谢,我回去试试!